[工仪] 拆解自动供水供气的压力开关,HNS-206压力控制器

楼主(2022-05-30):
拆解的目的主要是看看内部的结构,了解其工作原理。这个压力开关通过调节顶部的调节螺丝调整开关的动作点和回差值,当压力达到设定值时开关动作(通或断),达到回差值时自动恢复状态。用于自动供水供气的设备。

网友A:
这个结构好精密啊, 估计工艺要求好高

网友:
和机房专用空调室外机压力开关原理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好精密啊, 估计工艺要求好高

相当于10块钱的压力开关多了俩刻度表,都是调节压力膜片的弹簧

网友:
与压力继电器的原理相同。

网友:
空压机上也有类似的压力开关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东西

网友:
机械式压力开关,弹簧很重要,制造复杂,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