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器漏水出来怎么搞?

楼主(2022-05-30):
未接触过这些家电

网友A:
看看 是不是进出水口 密封圈坏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是不是进出水口 密封圈坏了   ……

是铁壳漏水

网友:
不是出水口的话基本上是桶开裂了,只能换新

网友:
会不会是内胆有沙眼?

网友:
在边上漏水,估计内胆也穿了。为了安全,还在买个新的用用吧。

网友:
珍爱生命,安全第一。

网友:
胆锈穿了
热水器前面要加净水器 不然泥沙会沉积在桶内

网友:
六年以内找厂家,之外只能报废了。。。

网友:
换新的吧!修了不安全。

网友:
扔。如果以生命为重的话

网友:
换吧,安全第一。

网友:
换新的吧安全第一

网友:
没有定期更换镁棒腐蚀穿孔了吧,换一台了,不要修了,不安全的

网友:
如果是内胆漏水,基本上就报废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如果不是密封圈坏了,就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
内胆裂了?电热水器也不贵,几百块钱换一个

网友:
有点年头了吧?不换镁棒也不清洗一下,内胆被腐蚀穿透了,换吧,安全很重要,不然电毙毙可惨了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也许是电热管密封胶圈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