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双口充电器AR-198(山上的)

楼主(2022-05-30):
电源管理芯片今天下午捡了一个手机充电器,双口的,拿在手里轻飘飘的,晃动有声响,未拆开之前怀疑掉了一个电容,拆开后发现应该是使用时候太热了,掉了一个R540肖特基二级管,具体看图

外观看着一堆鸟语。

插头是铁的生锈了

内部

掉了的R540

背面

整流桥测了下没坏这货尽然没有光耦也没保险,,220进去

最后焊上二极管后上电试机正常,吃灰中。。。。

2.1安口输出1.7A左右,

1.5A口输出1.57左右手机发帖图有点乱。。。。凑合看吧

网友:
原边反馈,改变芯片2脚那两个分压电阻,可以改变电压,

网友A:
SP2538D这个芯片怎么很像我要找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579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2538D这个芯片怎么很像我要找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5791-1-1.html

你去查查看

网友B:
都生锈了,不光外面生锈,内面也有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生锈了,不光外面生锈,内面也有锈。

输出还不错

网友:
这种山寨充电器,电路简单,但一般都可以足A输出。只是不知道能否用的住?

网友:
充18650或者其它用都行,别充手机,保持不超过1A输出应该不至于太热

网友:
这种货  尽量少用

网友:
壳子留下里面的丢远点安全第一

网友:
山寨的就不要用了

网友:
芯片应该能2安峰值输出,开关变压器像是5瓦1安额定功率。

网友:
特别山寨的赶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