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基于ESP32的1KW MPPT控制器

楼主(2022-05-3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92157983

https://oshwhub.com/gggggg/esp32-1kw-mppt_copy

带CC-CV的MPPT扰动算法
80V、30A 输入(太阳能、风力涡轮机、PSU)
50V、35A 输出(锂离子、LifePO4、铅酸等)
98% 的峰值转换效率(同步降压)
WiFi 和蓝牙 Blynk 电话应用遥测
充电器/PSU 模式(可作为可编程降压转换器运行)
16 位/12 位精密 ADC 测量 (ADS1115/ADS1015)
自动 ACS712-30A 电流传感器校准
电池和输入断开恢复保护协议
LCD 菜单界面(带设置和 4 种显示布局)
闪存(非易失性设置保存功能)
可设置的 PWM 分辨率(16bit-8bit)
可设置的 PWM 开关频率 (1.2kHz - 312kHz)
电源能力:
12V 输出/电池 - 420W @35A
24V 输出/电池 - 840W @35A
36V 输出/电池 - 1000W @35A(安全解锁时 1260W)
48V 输出/电池 - 1000W @35A(安全解锁时 1680W)

第一次看到这个控制器时有些意外,正准备根据电路图在立创建工程,发现已经有人搬运完成且复刻成功了

不过看了一下里面的器件,查了一下淘宝后,决定改用INA226,毕竟之前买的INA226才5块1颗

https://oshwhub.com/muyan2020/wei-yan-zheng-esp32-guang-fu-pv-mppt-ina226

PCB改完了,准备打板改程序
原来作者通过BLYNK使用APP获取数据,准备改为国内的blinker

网友A:
咨询下,esp32的adc够不够用?精度方面,不是说数量

网友B:
INA226现在涨价了,没以前低价了。

网友:
最低输入 8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咨询下,esp32的adc够不够用?精度方面,不是说数量

非线性,只能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A226现在涨价了,没以前低价了。

是的,问题是都涨价了,INA226 18块,作者原来用的ADC 32块一颗,都涨疯了

楼主:
应该是最高输入,因为跟元件有关,dcdc的输入最高是80V

网友C:
个人理解耐压与功率应该与DC-DC转换和软件设置有关,增加功率只需要修改这两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理解耐压与功率应该与DC-DC转换和软件设置有关,增加功率只需要修改这两处 ...

的确如此,最大功率跟MOS的属性有关,实际使用功率完全依靠软件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最高输入,因为跟元件有关,dcdc的输入最高是80V

验证了 我也来搞一个 输入最低多少伏 验证时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验证了 我也来搞一个 输入最低多少伏 验证时 试试

我是二次修改了,已经有人做好了

最低?你需要多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二次修改了,已经有人做好了

最低?你需要多低

现在是24V 系统 电池板忘了多少V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24V 系统 电池板忘了多少V的了

24v电池,光伏板么肯定大于24了,应该是可以用的
原版仿制的版本有在卖成品
进群问问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4v电池,光伏板么肯定大于24了,应该是可以用的
原版仿制的版本有在卖成品
进群问问看吧 ...

嗯 进群 学习学习  观望下

网友:
1115有,226也有,以前白嫖了好几颗

网友E:
比较好奇,看电路是ESP32提供PWM信号,并控制,
ESP32能处理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较好奇,看电路是ESP32提供PWM信号,并控制,
ESP32能处理过来吗?

esp32是双核的,他特地加了一段启用双核的代码,而我之前看到都是要任务调用其他核心,这个部分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前级10块300瓦光伏板串联,400多v空载电压,我直接用的反激变压器,芯片供电用的电池隔离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