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95做nas怎么样?

楼主(2022-05-30):
哪位大佬了解?
想做过nas,本来想找5105,结果没有找到。只有5095的板子,集成cpu。
看指标功耗15w,5095是10w。
但是板子只有一个sata口,说是用m.2口扩展。

给个建议吧

网友:
m2 扩成 nvme+n个sata

网友:
做nas肯定够用 问题是你想怎样

网友:
说实话这种问题纯粹是钱包问题,对我来说N270做NAS都没问题,而且越老的板子SATA口越多,反正我是不喜欢只用一块硬盘存东西的

网友:
梅捷N5095主板,看起来还凑合,2个ddr4内存槽,1个m2,一个mini pcie,1sata

网友:
N5095做nas都浪费,all in one boom都够了。我办公就用的n5095垃圾主机,跑ubuntu20.04.   其实这个cpu运行openmediavault/PVE + mate桌面也行。
内存最好多买点,我办公用8G,跑个1两天内存就可能满了,日常用的软件也就是chrome, vscode,wireshark,飞书,啥的,很容易内存就光了

网友:
性能肯定够,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原生接口多的。

网友:
我用机顶盒都可以,主要看你的使用需求咯

网友:
性能足够~还能刷个软路由

网友:
有点儿浪费了,可以做个all in one

网友:
正使用着,完全够

网友:
性能过剩了

网友:
可以用废旧笔记本做NAS吗?

网友:
j1900都可以,这个怎么不可以

网友:
买原生sata接口多的

网友A:
有一个M.2卡可以转4个SATA口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M.2卡可以转4个SATA口的板子

好像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完全够,正好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