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电热水器经常漏电保护

楼主(2022-05-30):
疫情期间,在家多找点活儿干吧。
电热水器清洗水垢后,经常莫名其妙漏电保护。最近几乎无法合上闸。
先以为是除水垢后,电热管锈蚀漏了,进水漏电。
拆修:

清洗后仔细观察电热管没问题!对地电阻也足够大。
后来发现是上次拆装时,墙上挂钩的绝缘垫丢失没装。
于是用粗热缩管套上挂钩,热吹好。
装上热水器,一切恢复正常!

谢谢围观!

网友A:
这个思路不对吧。。。。
这不就是因为已经有漏电了,漏电保护器才动作。
现在漏电的点没找到,把漏电的泄放路线堵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不对吧。。。。
这不就是因为已经有漏电了,漏电保护器才动作。
现在漏电的点没找到,把漏电的泄放 ...

纠音师傅介绍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说明外壳还是带电了。有地方漏电,没排除。

网友:
有没有漏电  用表拨到电阻档  几个档位试试强电和外壳是不是有阻值  阻值小于一定肯定是漏电的  我的热水器墙上挂钩就没有你所谓的绝缘垫    你现在给挂钩套上绝缘垫了 你拿表测一下工作时肯定是有漏电的

网友B:
查查那个温度保护开关

网友C:
新装热水器,热水器也是新的,热水器插座电源为新布线,从电源箱引出零火地3根线,线路不到2米,不存在问题。热水器安装在钢构上,送电热水器有显示,一操作加热就跳热水器的漏保(好像是这情况,或者是热水器插头插入插座就跳漏保,记不清了,配电箱里也不知道是不是用的带漏保的断路器)万用表量了一下热水器的零火线与地线绝缘,均无电阻,地线与外壳相通。

热水器插座地线与钢构存在电压。

打电话给热水器售后,对方问完地址后,拒绝提供服务,得到的答复是他们的这种型号的热水器不对工厂、企事业单位提供免费安装和售后服务,不提供技术支持,也不存在3包的说法。他们有专门型号供给这些单位,也有收费的专业团队来支持这方面的服务。

断开地线,热水器就能正常工作,打电话的目的也就是想问一下是把插座的原电源线的地线去掉,然后在钢构上打个螺丝,引出一根线来当地线,或者是给热水器与钢构做绝缘处理,应该用那种方法的,结果人家直接拒绝提供技术支持。我也只是出方案,但不拍板的人,想征求工厂里电工的意见,领导不让,理由是你自己都不想承担责任,他凭啥要做决定来当这责任。最终方案,热水器安装时垫PVC做绝缘处理,同时告知厂方钢构与地线存在电压,建议咨询专业人士处理。至于领导有没有把话传达过去,就与我无关了。

后来在另一工厂和电工聊起这事,我的意思是直接从插座盒与钢构的连接的螺丝上搞根线接到插座的地线上,热水器直接接触钢构,这样是最安全的。要再规范点,就从房子给的等地位点引出地线,做绝缘就是在害人。好像那个电工与我意见相反,他不同意换地线的做法,并且热水器要做绝缘,但不同意送电。他领导说我俩都错了,应该先找出为啥地线与钢构有电压,并处理之,我是直肠子,不懂就是不懂,问他咋处理,他又不说。

工厂配电我没接触过,之前社区电网改造倒是参与过,变压器那边要打地线,然后接在零线上,然后每隔多少米就要打个地线,然后还是接在零线上,农村就没这要求。

反正我觉得不该做绝缘

网友:
不折腾不坏系列

网友:
漏电一定要查明原因,用遥表测一下。

网友:
漏电是大问题

网友:
绝缘电阻必须摇表测量才算数,万用表等测量电压达不到500v量级,就算10几兆欧都无用;既然漏报跳闸显示的是漏电,那么应该做的是找到漏电的原因并排除它,而不是加绝缘垫~此举叫掩耳盗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装热水器,热水器也是新的,热水器插座电源为新布线,从电源箱引出零火地3根线,线路不到2米,不存在问题 ...

我也不理解为什么热水器要与结构钢筋绝缘?但是厂家客服就是要求这样!不加绝缘垫,新热水器就跳漏电保护。装机时就这样。我先烧水,用水时,必须断电。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2个地之间有电位差,自己是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那个温度保护开关

有道理!这是出厂就这样设计的,新装时,跳闸,京东客服说必须加挂钩绝缘垫,因为膨胀钉打到钢筋了。

网友:
实际上还是漏电状态

网友:
挂勾地 和 插座地 不是等 电位?或者插座地 线是空的?

网友:
设备多的地方有地电位差的毛病很常见,家里的电源地和建筑物结构地有电位差也不稀奇

网友:
到底有没有漏电啊

网友:
墙上挂钩处还有个绝缘垫,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
依我看,这货就是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