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删了TR069 显示rms注册失败

楼主(2022-05-30):
暂时一切正常。
想改桥接模式。

网友:
我家光猫直联路由器,然后还是自动拨号

网友:
在下发数据后,光猫已经正常注册和工作后删除TR069,一般没啥问题。

网友A:
改桥接为啥要删TR069呢,而且这东西删了机房还是能看到设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桥接为啥要删TR069呢,而且这东西删了机房还是能看到设备啊

能看到和能控制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看到和能控制不一样。

TR069 是电信定义的一个管理规范而已,所有厂商的接入产品需要支持TR069协议的定义,在终端删除TR069可并没有删除远程管理接口.

楼主:
没有重启,两天了一切正常

网友C:
很多人现在还相信,删除了TR069,他们远端就看不到你,管不了你。不是的,现在TR069只是一种辅助手段。特别是电信,现在光猫升级到天翼3.0以后,光猫内置各种插件和探针,你只要删除了069,可能直接注册不上,即使能删除成功。改成桥接,插件也能链接他们后台对你光猫进行管控。。还有,现在很多人说光猫拨号开启路由,不让个人用户桥接,光猫带无线,等等。我要告诉你们,这不是运营商能自己决定的,这是国家监管政策的要求。要求网络终端必须受监受控。至于原因是啥,不能多说了。所以有老光猫的能用的,能用则用。至少干掉069协议以后。运营商不好监管的。但是新款不行了。你即使干掉069,照样能远程连上管控你光猫。

网友:
没必要动这个吧, 一般好像也不会远程恢复

网友:
删这个干嘛?其实网络故障除了物理断网,有这个运营商可以远程维护的。给你贴个电信的技术规范供你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现在还相信,删除了TR069,他们远端就看不到你,管不了你。不是的,现在TR069只是一种辅助手段。特别 ...

反正我删了TR069以后移不动的后台监管系统里,我家的账号就一直不在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现在还相信,删除了TR069,他们远端就看不到你,管不了你。不是的,现在TR069只是一种辅助手段。特别 ...

我是直接连光猫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现在还相信,删除了TR069,他们远端就看不到你,管不了你。不是的,现在TR069只是一种辅助手段。特别 ...

删掉069是仅限有宽带的折腾吧,比如家里有电话和IPTV的,删这玩意好像会出问题?

网友:
我家有一次被电信从后台把光猫桥接改成光猫拨号了,后来就把069删了,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山东联通老光猫上海贝尔I-120E同样改桥接删除了TR069,几个月了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现在还相信,删除了TR069,他们远端就看不到你,管不了你。不是的,现在TR069只是一种辅助手段。特别 ...

我光猫的tr069删除是 灰的,无法点击 ,不过改桥接后 并没有所谓的下发,经常重启也没事。

这是 新 还是旧?

网友:
我这电信的自己换了华为的光猫,没有TR069三天两头就断网,换回原来的没事,

楼主(2022-09-14):
最近重启了,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