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暴力拆解Lock&Lock乐扣便携式果汁杯EJJ322

楼主(2022-05-30):
论坛首贴,弥补我可怜的负数积分

媳妇咸鱼全新入手,一次没用过,闲置一年多早过了保修期,开机充电量白灯后,双击启动毫无反应,估计电池完蛋了。
前几天刚给她修了个中科电的榨汁杯,换了颗戴森V6里拆下的18650电池进去修好。。

好像跑题了,书归正传,这次是lock&lock:

1、各处撬了撬:亮圈侧面撬不开;亮圈内圈撬不开;中盖四周、开关拆下都撬不开,均非卡扣!

2、暴力打开顶盖,外围是一圈胶水!没错,胶水!对我来说,可维修性直接给1分。。(有热风枪的同学可以外圈加热试试看)

3、然后亮圈是4颗螺丝固定

4、再下面是电路板护盖,3颗深处的螺丝固定

5、后面就简单了,各种插头拔拔拔

6、电池已彻底完蛋,壳子都拆烂了不值得修了。
电池是两节18350 7.4V充电电池串联,单颗容量700mAh(5.18Wh)

7、大力出奇迹,拆下电机看型号,电机轴轴直接断掉了貌似,电机型号R390-5028-64R

8、最后来张爆拆全家福

给各位爱折腾的同学做参考~

楼主:
仔细看了下各个小电路板,打的东菱(Donlim)的标,估计和东菱无线果汁机DL-BX910是同版,也能一并参考下

网友A:
太暴力了吧  有点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暴力了吧  有点可惜了

各处都撬过了,纯属无奈之举。。。

网友:
楼主是三天没被老婆打,上房揭瓦?
还不赶快扔垃圾桶毁尸灭迹!

网友:
暴力拆解可惜了,念在你把中科电修好的份上,晚上就不用你跪榴莲了,我也有一款现代的榨汁杯,类似的结构,当时也是翻来覆去的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最后还是翘顶盖打开了

网友:
见过的做工最好的

网友:
这东西十分鸡肋,价格也不便宜,只适合处理浆果

网友B:
你要自己3D打印一个吗?

网友:
这个万用表的表盘时间久了总是接触不良。

网友:
你说它质量不好吧,我感觉用料还凑合,你说它质量好吧,又是真的烂
这玩意打果汁喝我总感觉怪怪的,又一次应急拿来打孜然了,然后一股孜然味好长时间没下去

网友:
有个德尔玛的比这个良心得多,硅胶垫堵住的螺丝孔,没有任何胶水

只可惜换过一次电池后,合体开关又坏了,没有维修零件只好落灰去了

网友:
撬烂有点可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自己3D打印一个吗?

哎!我咋没想到,公司就有打印机,可惜啥都晚了,拆的只剩下钥匙扣了。。。

网友:
暴力拆解可惜了

网友:
典型的一次性用品

网友:
盖子是胶粘的,目的就是不让你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