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了解红外发射二极管的

楼主(2022-05-31):
查了下红外二极管介绍: 『红外发射二极管分为很多种。红外发射二极管一般按峰值 波长(λp)主要为:850nm、870nm、880nm、940nm、980nm 现在市场上使用较多为 850nm 和 940nm

因为850nm发射功率大,照射的距离较远,所以主要应用于红外监控器材上;而940nm主要应用于家电类的红外遥控器上。』

通过拆解学习型遥控器可以看出,其顶端只有一个红外管,如果购买940nm的红外管替换的话,按道理应该是可以正常发射信号的。但是为什么尝试使用940nm管替换下来后,使用相机检查,没有发射任何光线,换回原装的上去,就可以正常发射,是使用了什么特殊型号的红外管吗?

红外是有接收和发射对管的,这种却只有发射管就可以接收信号学习,看了老论坛的解释是:『发光二级管都是这样,加电发光,不加电遇光则发电,只不过这个电压是很小的,单片机内置放大电路,几乎所有的学习型遥控都是这样的』

借用坛里的图片,这些都是典型的AD009芯片学习型遥控器

网友A:
只会用遥控器,还真没发现过这类问题。
莫非学习型遥控器的红外管是发射和接收管合二为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会用遥控器,还真没发现过这类问题。
莫非学习型遥控器的红外管是发射和接收管合二为一? ...

不是但发射管也可做接受管就是不如专门的接受管性能好

网友B:
反向测光技术我以前有听说过。你换上之后不亮了是否是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
很可能是新换的极性搞反了

网友:
是不是用相机测试不准,需要专用仪器

网友:
你发射管焊反了呗!

网友:
都说你极性弄反了,换向试试吧

网友:
一般发射管是透明白色,接收管是半透明深灰色,是否把接收管当发射管用了?!

网友:
拆解有,了解没有。

网友:
老论坛的解释是对的。

网友:
是你使用不当,不是器件问题

网友:
ESP8266做万能远程遥控器

网友:
红外线二极管装反了

网友C:
我有一个吸顶LED灯的遥控器,夜里按的时候能看到红外管发红很微弱的红光,不知道是管子有问题还是我眼睛厉害了。能够正常使用,并且不一定非要对着灯按

网友D:
据说手机相机打开可以看到红外线

网友:
二合一管还是不错的,有些手机不停的发射红外,有些手机接受到红外就不继续发送。一种可以看到,一种看不到。 搞个监控,晚上看手机不停在满房间发射红外,还是矩阵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测光技术我以前有听说过。你换上之后不亮了是否是正负极接反了?

不会,透明管,正负极都明显,不至于犯这种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手机相机打开可以看到红外线

是的,相机可以感知红外线,用这个可以直观检测遥控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吸顶LED灯的遥控器,夜里按的时候能看到红外管发红很微弱的红光,不知道是管子有问题还是我眼睛厉 ...

黑暗环境下是可以看到的,就跟去暗环境里可以看到监控有一圈灯,当然那种发射功率比遥控用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