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科密3638碎纸机

楼主(2022-05-31):
别部门一要好的让看能修好不,修好修不好顺其自然,当娱乐一回。这论坛上好像很少拆这个,也对个人谁无事购买碎纸机。没折腾好,清理干净只会退纸,进纸5秒左右卡住不转动,也不管它了,上图片。

楼主:
还有几张图片,铝线电机,看到个塑料齿轮。

网友:
大部分是使用不当,放纸过多造成卡纸故障

网友:
猜应该是传感器问题

网友:
国货连个碎纸机都做不好…

网友:
要注意订书针,这玩意会硌牙的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misc.php?mod=tag&id=20245

数码之家老站就更多了

网友:
电机是铝线还是铜线?

网友:
国货爱你真的很难,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反思吧。

网友:
这货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权当玩了,谢谢分享

网友:
纸张传感器没问题的话,有时就是纸屑太多卡住了,一点点抠吧!

网友:
感觉用铝线电机加塑料齿轮力度不会太大,是不是纸放多了卡坏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是电机换向器烧了的,也不知道是怎么用来着换向器掉了几个铜片,电机线圈上还有热敏电阻呢。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东西,结构简单,我那个坏的原因,是我销毁纸张一次性太多,卡死了,进不去,拔不出,最好只能拆开,一点点抠。。。这东西感觉越老反而做工越实在,不用什么技术含量,就看配件是否过硬

网友:
还应该小心回形针卡死

网友A:
这个标记,应该怎么接220的单相电啊
光看这个图我是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记,应该怎么接220的单相电啊
光看这个图我是没看明白

明白了,这个不能只一个方向转,还要会退纸,所以蓝白是控制正反转的

网友:
文件保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