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求助金士顿3.2 gen1的这款量产失败,烧录固件的那两个BIN不知道选哪两个

楼主(2022-05-31):
由于这个垃圾128G U盘到手后性能非常差,插上识别时绝对会把电脑卡住一分钟左右才能用,而且写入时波浪线严重,上至70-80M/s下到几十几百KB(低谷位还要卡住N秒,是波浪线的低谷位每个都要卡!)后悔当时京东没退将就用,另外有个64G也差不多这个鸟样,还不如12年前我买的金士顿8G 2.0的性能,至少稳定10M左右不会波浪线

前段时间自己把一个士必得的固态开卡成功,就想着把这个U盘也玩玩,由于不专业胡乱找了Phison(群联)  PS2251-09的工具也不会设置,直接量产就变成不认盘了,但量产工具能识别,求大侠教我。

量产前识别的信息:
设备描述: [E:]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ataTraveler 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2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66
设备序列号: B42E99B07A9FE4C1F94207E1
设备供应商: Kingston
 设备名称: DataTraveler 3.0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3.0
产品修订版: PMAP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9(PS2309) - F/W 08.03.5D [2018-05-24]
闪存识别码: 89A40832 - Intel(英特尔) [TLC]

查到的芯片:
金士顿PF29F01T2ANCTH2   Intel/英特尔        128GB        89A40832A100        3D TLC        B16A   BGA132

手上的工具版本:(主要是不会配置参数,特别是烧录固件的那两个BIN不知道选哪两个,芯片那里也没有INTEL B16A的选择,只有B16的)

求助大能指点

网友:
tlc大波浪很正常,开出来之后还是大波浪。

网友:
这个 ***     用钳子销毁了3个了

广告做的好    市场做的好   产品不一定真NB

楼主:
现在就想慢点也算了,至少有个128放点东西,回不去了吗

网友:
同款,MPTOOL PASS(看看最下面一行,我也失败了好几次)
但我U盘是8T22,不是B16A
插2.0口量产,量产设置页面也要选择2.0
我没烧录固件

网友:
我有两个这型号U盘,64G的是英特尔颗粒,和你说的情况差不多,即便复制单个大文件,速度也经常变为0,平均速度不到10m。128G是铠侠颗粒,全盘稳定60m的速度

网友:
买点好的用它不香吗,坛友们自己做的U盘那个不比这个强一万倍

网友:
TLC目前只见过闪迪和铠侠的有写入稳定不波浪的。
我手里有闪迪CZ410(32G、128G),铠侠U301(128G)
写入都是稳定写入20M/s,CZ410读取140M/s,铠侠U301读取200M/s。

楼主:
不想浪费时间了,已京东售后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