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爆了就拆!尼吉康nichicon 4700uF电解电容

楼主(2022-05-31):
电解是全新正品,用在点焊机电容阵上,这一个由于疏忽焊反了,充电几分钟后爆了,拆下试充电还是可以充电,只不过就是漏电增加
这玩意以前拆过好几次。

电容生产日期14年第13周,电容类型HE(M)高频低阻,用于开关电源滤波
用电桥100Hz测过容量4820uF,ESR 23mΩ ,漏电电流20uA,未剪脚重量9.18g符合官方数据

直径16mm, 高31.5mm

未剪脚重量9.18g

做点焊机的电容阵

扒皮

破肚

正负极之间用两层电解液浸泡过的电容纸隔开

正负电极片

电极展开长度正极570mm,负极600mm

电极表面氧化过据说是绝缘不导电,但实测并不是绝缘的,实测电阻为0

正极比负极要厚一些

拆解完毕,谢谢观赏!

电解液的气味与小时候拆锌锰干电池的味道差不多,没有电池的气味大

网友A:
不说是电焊机的板子 我还以为是Hi-end功放的大水塘

网友:
哈哈,我去,这下这货奔小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说是电焊机的板子 我还以为是Hi-end功放的大水塘

也可以用于大水塘,把电解换成电压高的就可以

网友:
感觉做工很好的电容

网友:
用这电容阵做点焊机,费用比超级电容高,不知道效果比超级电容如何?

网友:
电解电容里面的结构都是这样

网友:
作为点焊机使用电容寿命会短很多吗

网友:
尸首比较完整

网友:
好壮观的一板大炮

网友B:
电解液的味道必须难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液的味道必须难闻

特别是炸了后的气味

网友:
二十多年前拆过一次,后来就再也没有兴趣拆电解电容了。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啊,谢谢分享。

网友:
电容哪里购买请私下PM个链接谢谢

网友:
用在低音炮应该不错

网友:
电容阵养眼

网友:
拆解的挺细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