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修理一根无法充电的苹果原装数据线,断头重接获新生。

楼主(2022-05-31):
苹果原装数据线是一个神奇的产品,你说它质量差吧,它是苹果产品,苹果标准,用的材料,执行的标准都是业内第一。你说它质量好吧,原装苹果线肯定会破皮,断线,端子发黑,甚至比不上罗马仕的使用寿命。

楼主:
保存了草稿不知道怎么再编辑了,排版有些乱,大家见谅

网友A:
这钳子有点别致啊!感觉像超长的斜口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钳子有点别致啊!感觉像超长的斜口钳!

黄色那把吗,挺好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黄色那把吗,挺好用的

NO,NO,NO……是红色的那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NO,NO……是红色的那把!

一把没有齿的平口钳,适合校正一些镊子

网友B:
好手艺,勤动手就有收获

网友C:
修好之后的照片应该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勤动手就有收获

过奖了,原装线不能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之后的照片应该发出来

打了红胶,等固化了再套个热缩管,到时候再上个图

网友D:
消灭负分,清零

网友E:
利润,私有,保护,耐用,这些原因导致苹果搞出这么个奇葩的产物。手工条件下的修复,可能还没有1.6的罗马仕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消灭负分,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利润,私有,保护,耐用,这些原因导致苹果搞出这么个奇葩的产物。手工条件下的修复,可能还没有1.6的罗马 ...

罗马仕的确耐造

网友A:
水果所有的线材添加了“环保料”,从使用开始一年内就会因为氧气和紫外线开始分解,最后碎成渣渣样子,想延长寿命就要找热缩管两头容易弯折和手摸部分全部套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果所有的线材添加了“环保料”,从使用开始一年内就会因为氧气和紫外线开始分解,最后碎成渣渣样子,想延 ...

计划报废,苹果玩的真不错

网友:
好像记得说是为了环保

网友:
满血复活,虽然外观不怎么好看

楼主:
套了热缩管,好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