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自行车打气,轮毂都炸了,为啥会这样?

楼主(2022-05-31):
都说鸡娃鸡娃,我也不懂
鸡自行车感觉行,就给自行车打打气
感觉吧自行车应该气压比电动车,汽车要高
没打多久,就感觉手指按压轮胎有点硬了,就停止打气了
静止2分钟后,爆炸了,连轮毂都炸成外翻了。
给人打气从来没见打爆的,自行车打了2下砸这样了。
到底是轮胎质量不行,还是轮毂质量不行啊?

这个是车子的图片

著名的台湾打气筒,以前打过改造贴。

改造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4474-1-1.html

网友:
看来轮胎质量好

网友:
外胎质量太好了

网友:
娃娃的玩具车居然爆胎了,这个打气泵是给汽车使用的哇!自行车扛不住。没气压表有点危险~!

网友:
明显自行车是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
轮胎老化收缩了,轮毂扛不住了。

网友A:
汽车几个气压,自行车几个气压???这个属于违规操作事故

网友:
大力出奇迹的典型案例。

网友:
其实是打气筒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汽车几个气压,自行车几个气压???这个属于违规操作事故

家用轿车基本都是低压胎,2.5个压。自行车3.5个压,自行车胎压比轿车胎大,楼主估计是自己给打多了,他打了多少可能都没数,打气泵进气速度快,稍微晚点可能涨不少压,归根结底就是不该用打气泵,用气筒就不至于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轿车基本都是低压胎,2.5个压。自行车3.5个压,自行车胎压比轿车胎大,楼主估计是自己给打多了,他打 ...

前面我用点动方式打气的,没事。后来胆子越来越大。直接用开关打气了。

自信上面是自负,而自负上面是自大,最后出事的都是老司机。。。。。

网友:
明显自行车的轮毂质量差的,看看都薄的一层,这个应该是几岁的小孩骑的“玩具”型自行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汽车几个气压,自行车几个气压???这个属于违规操作事故

公路车可以超过100psi,山地车到65psi,汽车真空胎只有不到40psi,反而汽车属于低压胎!自行车比汽车高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几个气压,自行车几个气压???这个属于违规操作事故

自行车胎压比汽车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家用轿车基本都是低压胎,2.5个压。自行车3.5个压,自行车胎压比轿车胎大,楼主估计是自己给打多了,他打 ...

这种玩具自行车你敢打2个气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路车可以超过100psi,山地车到65psi,汽车真空胎只有不到40psi,反而汽车属于低压胎!自行车比汽车高是 ...

这种玩具自行车你敢打2个气压试试?估计1.8就能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玩具自行车你敢打2个气压试试?

我有胎压表,测试过,自行车普遍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玩具自行车你敢打2个气压试试?

按我的经验,应该是打到比电动自行车胎压稍低。
电动车真空胎一般我会打到大拇指按不动为止。
这个我打到手指还能按的动一些,就炸了。
这种车子的内胎也太惨了,实际上我打的时候有数,没打多高就炸了。
炸就炸吧,这个轮毂的质量比轮胎还差。这个我没想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我的经验,应该是打到比电动自行车胎压稍低。
电动车真空胎一般我会打到大拇指按不动为止。
这个我打到 ...

你这个车应该1.2就差不多了,如果经常骑的话一年以后就只能1个

网友:
自行车都有安全气囊了吗?自行车轮圈明显是奶粉罐厂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