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风扇断了,狠心花了5元胶水,各位觉得牢固么?

楼主(2022-05-31):
电风扇第一次改过,串了5个并联电容,把功率降到38w。然后配合原来的三档,变成6档,终于带微风功能,但就在这个时候,风扇头掉地上,塑料壳断了。
当初就用401胶水粘了下,扛了一个夏天。
今年风扇拿出来的时候,又断了。

一狠心,花了5块钱粘上,丧心病狂的用胶水。
电风扇是35包邮的,胶水5元,感觉不值。

断面在这里,最薄弱的地方断的,塑料是很薄,而且是回收利用,再回收再利用。。。。。n次循环过的环保塑料。

想到这个不锈钢膨胀管,在塑料当中钻孔,把这个膨胀管固定进去,利用这个膨胀管来受力,应该可以。

打孔塞入膨胀管,螺丝拧紧,上铸工胶,保证打孔位置牢固。因为底座是钢管,中间有个突出的膨胀管没啥影响。

改的5个电容,从60w降到38w左右。这时候反面用铸工胶打底,套上铁丝加强筋,这样更牢固。

近照可以看到铁丝和铸工胶和反面的情况,贴合良好。
因为原来的接触面已经断裂,所以现在就靠中心塞入的膨胀管来受力。

最后上一层塑钢泥,做成实心的,这样不会再断了吧。
再断就扔了。

胶水干后装配完成,超级加固6档风扇终于完美了

楼主:
话说wps是个好东西,可以计算一些简单公式。

网友:
去收破烂哪买一个,有很多简单加个油就能用

网友:
从薄壁处断了,这样粘接,是牢固点,但难说今后如何

能找个回收的旧电扇更换就好了

网友:
塑料质量太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wps是个好东西,可以计算一些简单公式。

巧了 我是用EXCEL算LM317 337 1963A的

网友:
五块钱的胶水,奢侈啊,要是我就灌水泥了

网友:
工胶6.8工胶6.8元!led台灯19.8元!空气循环元!led台灯19.8元!空气循环

网友A:
这么大只的风扇才35还包邮?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只的风扇才35还包邮?求链接

落地扇 铝合金扇叶 60w 风力超大。
所以才想改微风的。去年618买的。

网友:
要我就花十块钱买个壳

网友:
35,落地扇这么便宜了吗?

网友:
从没胶的地方继续断

网友:
落地扇现在便宜了。什么时候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
2 3元钱去废旧场找个好壳,多加点连机整个上半身买回来可能直接可以用。

网友:
如果外壳是ABS材质的可以用ABS胶水达到完美粘结融合的效果,如果是其他塑料材质的用胶水基本不可能长久保持粘结强度,要我来修的话直接换外壳最好

网友:
材料不行,今天修好明天坏别的地方。

网友:
我觉得外面再用铝片打2个补丁会稳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