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5不开机cpu重植(图文)不完美

楼主(2022-05-31):
自从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0157-1-1.html后,有坛友求助米5不开机,有可能之前一直挂农场长时间高温cpu虚焊要重植,由于cpu和缓存双层从来没弄过心里没底,坛友说有料板供练手用,但考虑机器没封胶还有些成功把握就打算试试好坏不保对方同意,一共发来3个板子32g缺芯片完全报废当练手版,还有64g和128g都是不开机坛友用风枪加焊过cpu无效,最终结果128g先前重植2次无效,64g重植一次成功后128g又重植一次后还是不开机只能这样了,废板不要了留给我当料板做u盘用,好的原路发回

楼主:
二楼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0-0

网友A:
手艺不错
这款手机我手里还有两部   其中一部扩容到了6G内存  没啥用  太卡太热了  刷机魔趣解高温也不行  真的是老了  另外电池也不好,一部已经改了无电池启动了  另一部电池鼓包了还没处理  后壳都装不上了

网友:
你的锡浆不行!

网友B:
能重植cpu了,还不继续修哈

网友:
这得专业设备吧,上装备学习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重植cpu了,还不继续修哈

不明白电路

网友:
也有一 S 体,先前电源问题的批次的,不知道 能做什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
这款手机我手里还有两部   其中一部扩容到了6G内存  没啥用  太卡太热了  刷机魔趣解高温也不行   ...

其实这cpu性能还不算落后,我玩卡丁车全程无卡顿就是发热太大

网友C:
咋回事呢?手艺真好啊,修手机的?这手机,字库是在哪里,会不会是字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回事呢?手艺真好啊,修手机的?这手机,字库是在哪里,会不会是字库坏了? ...

不是修手机的纯娱乐,哪里坏了不清楚

网友D:
以前搞360n5,全是胶,最后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修手机的纯娱乐,哪里坏了不清楚

它们修手机说的字库,好像是指闪存,坏了,就开机界面,进不去。

网友E:
骁龙的CPU总是有那么几代是火炉。

网友:
引用 网友E:
骁龙的CPU总是有那么几代是火炉。

骁龙的所谓旗舰,没几个不是大火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搞360n5,全是胶,最后放弃了

没弄过黑胶还是慎重为好

网友F:
不能打电话可检查一下听筒好坏,还有输入*#06#看看是否有移动通信国际识别码

网友:
我手上有几个米5的S体,开始以为是通病电源芯片坏,后来发现换了电源芯片就烧,拆下电源芯片发现板子上有短路。怀疑有电容击穿,查不出,干脆拆下CPU,发现不短路了,这才确定是CPU短路,不修了。两台都是如此。还有一台没声音没振动,只要涉及需要发声或录音的程序就死,通病,CPU的问题。可以当U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打电话可检查一下听筒好坏,还有输入*#06#看看是否有移动通信国际识别码 ...

试过有串号,感觉还是板子某处有问题

网友(2022-09-05):
我是非常佩服手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