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251-09主控量产体验

楼主(2022-05-31):
上次出了个UP23N的教程,今天再来玩玩Up309因为群联UPTOOL最高只支持到UP307(PS2251-07),所以我都是用的群联MP_ALL v5.13.0C来量产的
演示盘:2251-09-V+Toshiba 8T22

首先,群联MP是真的难用,失败了十几次,才能找到正确配置,每个电脑能正常量产的配置还都不一样(每日任务1/1:吐槽群联MP工具)
如果U盘没掉固件,就单纯想开个卡玩玩,那U盘接2.0口,设置如下图(要注意我划线部分)

U盘里没有固件或自己DIY的船新U盘,如果不是原厂或没有坏块表的先用ST-TOOL烧固件+低格写IB量产后,再按上图设置进行MP的量产(如果不拿MP过一遍,速度会慢很多,但MP也不是百分百能PASS的,跑红几率很大)

量产好以后测个速
HD-Tune:

这大波浪,比3281还猛
拷贝大文件:

缓内100整,缓外有点惨不忍睹
拷贝游戏文件(小文件测试):

群联果然不擅长4K(其实还行吧,大都数 时间都超过2MB/S,截图时只是碰巧)
emm.对于结果我并不是很意外

总结:速度慢,难量产

网友(2022-07-05):
抽空挑战一下

网友(2025-03-30):
还有个以前买的金士顿垃圾,也是这个主控,读取还行,写入几乎等于没有,有空试试

网友(2025-06-25):
v的tlc16g,2251-09-26,mlc 16g跑圈都是34左右写入,100+读取啊

网友:
这个主控我跑8DDL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