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Note9 Pro拆机换屏并增加刷卡功能

楼主(2022-05-31):
2020年末上市的红米note9 Pro使用至今各方面性能都表现不错,从第一批30W米粉开始一直在关注着小米新品手机的发展动向。
简单介绍一下:红米Note9 Pro采用了双面康宁大猩猩玻璃盖板,中置打孔屏,支持6档120Hz自动刷新,立体声双扬声器,线性马达,4820mAh,快充功率为33W。红外遥控,NFC刷卡功能样样都有。
拍照方面,红米Note9 Pro前置1600万像素镜头,后置108MP主摄(三星HM2)+800万像素超广角+200万像素微距+200万像素景深四摄。。。

前不久因意外操作,手机从高处跌落造成屏幕摔坏,所以有了这次的拆机换屏体验分享给大家。左下角和右上角玻璃破损,内屏触摸功能正常,日常生活勉强可以使用。考虑到送修官方更换屏幕价格偏贵以及来回耽误时间至少要一个礼拜,索性上PDD购买一个屏幕进行更换处理。

PDD购买的屏幕带中框套件,店家宣称中框为原装拆机品,上面还有不少残余的粘胶。

手机使用中有带保护套,所以后壳状态正常没有损伤,考虑到拆机后壳四周胶体会破坏失效,也一并购入一个碧海星辰款式的后壳。

购买的后壳还额外赠送一片背胶。

拆机准备:
关机取下手机卡槽,红米Note9 Pro具备三选二卡槽设计,由于购买的是中配8+128套餐,自己利用闲置的TF卡200GB扩容一下存储空间。

准备电吹风进行后壳拆解,温度和时间要控制好,原装后壳装配非常牢固,十分钟左右吹到四周发烫为止,使用吸盘和拨片对尾部间隙进行强行插入,只要有缝隙那就容易拆开后壳。

后壳四周以及镜头外圈均有密封胶。

原装后壳跟PDD的后壳比较好像少了Z字型石墨散热贴。

拆解螺丝,上下两部分各有7颗带防拆标签的螺丝,螺丝型号长度一致。

内部一张十分显眼的石墨散热纸。

隐藏在镜头装饰圈内部的3颗螺丝。

使用翘片打开尾端的盖子。

一个防水线性喇叭隐藏在其中。

同样的手法拆下尾插部件。

拆下线性马达单元。

撕开上部的NFC线圈,使用翘片打开主板保护外壳。其实,这个NFC线圈不用撕开也可以打开外壳。

主板外壳卡的比较紧密,是因为这个位置内部有一个双面胶,拆解的时候注意一下。

使用翘片拆开电池连接PIN,避免在拆机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安全隐患。

依次取下镜头排线PIN,撕开金属屏蔽胶布,拔掉面板排线PIN。

安装好新的面板进行简单的功能检测是否正常,店家说了没装机前最好先试一下如果不能用可以退货处理。

拔掉尾插小板的连接PIN,取下电池。

拆解主板部件。

面板上面的另一个线性扬声器,前置镜头保护罩以及光线距离感应器也一并拆下,新购买的屏幕这些配件都是不带的。

比较两个屏幕标签贴都是TM标识,这个应该是天马屏幕吧!使用软件检测也是显示36代码。红米系列产品都是使用天马或者华星的屏幕。

接着拆解侧边的指纹模块。

去掉残留的导热硅胶重新涂抹一层,这个地方是CPU发热位置。

增加内置刷卡功能使用到的是NFC感应贴片,这个很方便从淘宝找到。家里有智能门锁以及物业的电梯门禁,所以购买的是二合一双频贴片。

使用专门的读卡器进行IC卡和ID卡读写复制。红米Note9 Pro虽然有NFC功能但不能复制安全系数较高的智能门锁感应贴片,也不能复制ID卡功能。只能复制一些简单的饭卡,公交卡功能。

二合一卡贴厚度在1MM左右,去除背胶贴纸和PVC覆盖层后还有0.7MM的厚度,手机内部空间不知道能不能放的下,有点悬!

将二合一卡贴放置在电池下方位置,线圈朝外,防磁贴朝内,位置搞错了就无法使用。另外,手机的后壳必须是塑料或者玻璃材质,如果是金属材质那么这个内置感应刷卡功能就失效了。

效果使用:
手机无需开机直接摆放上去就很容易的感应开锁,这个手机内置感应刷卡功能可以正常使用!

用了两天发现后壳有轻微翘起,不知道是之前的安装后壳固定时间不足还是背胶粘性不够。重新使用强力胶水7000进行固定一下,捆绑时间24小时放置。拆机有风险,下手需谨慎。相比原装来说这样的手机可能在防水性能上大打折扣了。。。

网友A:
为什么不换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换玻璃?

这个有点难度,没有加热设备。

网友B:
现在手机的APP无法把数据直接存储在TF卡上,无法改默认路径,除非接上电脑,人工把文件拷过去。

网友C:
其实刷卡片放在外壳背面就行了,加个手机套也看不出来,没必要特意塞手机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刷卡片放在外壳背面就行了,加个手机套也看不出来,没必要特意塞手机里 ...

是的,这个贴片本来设计就是贴在手机外面套一个手机壳就可以使用。因为我这个外面有放一个无线充电模块所以就打算内置这个卡贴。

网友:
万年不变的FPC+锅仔片按键。。之前的红米note按键盘都按偏了,没弹性,按键不灵敏。

网友:
自己有个华为的手机,外屏坏了,不敢自己修

网友D:
手机有NFC功能为什么不用手机NFC模拟门禁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有NFC功能为什么不用手机NFC模拟门禁卡

电梯卡属于ID卡,手机NFC只能模拟IC卡功能。智能门锁是带防火墙加密功能的IC卡,手机也是无法模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难度,没有加热设备。

元宵节在家试着给一个oppo r17换了玻璃,没设备,只买了钢丝,不带胶的玻璃,UV胶,效果还不错,分离玻璃就靠钢丝和电吹风,一个人操作挺费劲的,钢丝总是断,UV胶贴合还挺顺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机的APP无法把数据直接存储在TF卡上,无法改默认路径,除非接上电脑,人工把文件拷过去。 ...

无需使用电脑,利用Link2SD就可以很方便将APP安装到SD卡上,减少手机内部存储空间。

网友:
非常的详细,给后人指路,很好
后壳翘起怀疑是NFC 线圈太厚

网友E:
楼主用的保护套是硬壳还是软壳?怎么会摔坏屏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保护套是硬壳还是软壳?怎么会摔坏屏幕呢?

手机壳是硬壳,只是保护后壳和四角。我猜是屏幕正面摔地上翻滚了几周所以屏幕就摔坏了。

网友:
200G的内存卡真的少见

网友:
有NFC不就可以不麻烦了吧

网友:
看来全面屏怕摔。我的华为荣耀20屏幕没摔过,3年后经常花屏,用力按中间暂时变好,过一段时间还是出问题,估计是屏幕排线等连接暗断。

网友:
有志者,事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