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九阳破壁机L18-Y33D加热杯漏水!

楼主(2022-05-31):
      九阳的产品,豆浆机我用得数量很多,但故障率太高了,前后这是第三个坏了,前两个都是电机坏了!我的九阳破壁机L18-Y33D,用了一年出头,前期是加热杯的温度传感器故障,好不容易鼓捣好了,现在又出现底部刀头的转轴处漏水。这不是电路的问题,纯粹是机械磨损,才刚出保修期啊,这质量是不是太差了!拆开看了,应该是密封圈磨损,发现不好修,好象买不到密封圈,只能把刀头及加热盘整体换,或者是干脆换一个整体的加热杯?请教大家有没有其它好办法?

网友A:
破壁机刀头在杯底,刀头转速那么高,磨损很快,漏了只是时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壁机刀头在杯底,刀头转速那么高,磨损很快,漏了只是时间问题

也是这个理,不过刚出保修期就坏,感觉不爽啊

网友:
怎么可能买不到密封圈呢?我以前修过一个杂牌的破壁机,漏水后导致轴承生锈卡死,我换了轴承和密封圈,杂牌的都能买到,九阳的应该也能买到,

网友B:
把密封圈拆出来拍个照片,在淘宝一搜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密封圈拆出来拍个照片,在淘宝一搜就出来了

拆不出来,刚咨询售后说要换刀头与发热盘组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不出来,刚咨询售后说要换刀头与发热盘组件。

能装上去自然就能拆下来,仔细瞧瞧应该能够找到下手的地方

网友C:
证明你用的太少了,一直不用润滑脂和密封圈都老化了,拆开密封圈和密封圈之间塞满凡士林装回去继续用就可以了。

网友:
早就不看好九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装上去自然就能拆下来,仔细瞧瞧应该能够找到下手的地方

谢谢提醒,我试试拆出来,也许会有新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证明你用的太少了,一直不用润滑脂和密封圈都老化了,拆开密封圈和密封圈之间塞满凡士林装回去继续用就可以 ...

谢谢指点!

网友D:
这种食品加工用电器旋转密封件应是易损件应能拆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食品加工用电器旋转密封件应是易损件应能拆换吧

厂家的设计就是不让拆,坏了就换总成。

网友:
还是买个料理机打豆子!

网友:
不用想了,每个牌子都分别开模具,很少通用的。注意买真正的破壁机是上下两头都是金属齿轮

网友:
这是计划性报废了。

网友:
一年有点短了。
这不就是个粉碎杯么?
想寿命长点买豆浆机打不行么?轴承在上面相对好点。

网友(2025-06-26):
拆是容易拆,就是不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