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拆个林肯车的DC-DC模块 Ford DZL7C

楼主(2022-05-31):
得到一个林肯MKZ的DCDC模块,拆了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就是这货:

外观

插线口

型号

看看电路板

两个继电器

CPU

DCDC芯片,型号:DCDC-A1.0

78A7XH1

MOS管和二极管

这个玩意烧了一个,丝印的是D6 t,居然查不到型号,看电路是接到MOS管控制极的,希望兄弟们能给答疑解惑。

网友:
车规级看着就是不一样,还挺复杂

网友A:
这个模块是干啥用的

网友B:
什么封装的,你看有没有一样的

网友:
12V转5V吗,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是干啥用的

管自动启停和电子设备稳压的

网友:
车用级别还是挺能堆料的。

网友C:
欧洲进口货。放弃治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封装的,你看有没有一样的

封装应该是SOT23-6

楼主:
12V稳压,继电器不知道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洲进口货。放弃治疗吧!

新的已经换上了,这个旧的拆开研究

网友:
傻大粗的工业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封装应该是SOT23-6

淘宝d6 sot23-6,然后查手册对比下,最好板上有好的拆下对比测下,芯片的话不好测

网友:
看这样子应该不是专用IC,就是不知道起什么作用,要不找代替试下

网友D:
RN2903, https://alltransistors.com/es/ad ... s.pdf&dire=_toshiba不建议:应急可以用两个npn三极管代替。

网友:
用料真豪华

楼主:
引用 网友D:
RN2903, https://alltransistors.com/es/ad ... s.pdf&dire=_toshiba不建议:应急可以用两个npn三极管代替 ...

感谢分享,又跑了下电路,双三极管应该可以确定,但感觉不太像这个芯片,更像是UMD6N之类的NPN+PNP的双极晶体管。看电路是:1--通过10欧电阻到mos管的控制极;2--与5脚并联 信号输入;3--地;4--通过22欧电阻到mos管的控制极;5--与2脚并联 信号输入;6--12V电源。

网友:
哈哈,能拆除不少元器件备用。

网友(2022-12-08):
做工用料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