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杂烩!电脑配件,小家电等等

楼主(2022-05-31):
希捷台式电脑2T硬盘,没有坏道,但有3个警告,无关紧要的警告B8,BE,C7。通电时间只有7000个小时,全盘慢扫全绿。130元

KINGSTON 32G SSD,好用无故障!20元!
联想笔记本电源,电源插头是黄头,里面带针。25元。
漫步者音箱,30元一套。
三诺音箱,30元一套。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海尔扫地机100元带充电器。运费20元。
多用扩音器,可以收音,扩音,播放TF卡内容等。10元。充电器5元。
TPLINK AC1200 1200M的无线路由器,千兆,有线口是百兆。双频。30元。带电源。
漫步者R201T12,50元一套
漫步者R101T06,带线控,30元一套
耳机5元
照明LED灯,带充电器,2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

联想ThinkPad e40.本机无电池,有电源和鼠标。右下角有磕碰,不过不影响使用。
i3CPU,4g内存,320G硬盘,DVD刻录机,带无线网卡,摄像头,读卡器,整机性能不错,成色也好。
售价250元
华硕F6Ve双核笔记本
华硕双核笔记本。T8100cpu,3g内存,160g机械硬盘。带光驱,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指纹识别、Hdmi和eSATA接口。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整机运行顺畅,适合老人,小孩用来娱乐,上网,看电影学习、配件包括电源和鼠标、定价200元。
本机无电池。
显卡,属于亮机卡的那种。10元,15元,20元,有三四个。HD4300,7300,9800
鼠标,5元一个。

电磁炉,50元,好用无故障
漫步者的小音箱,3对。莲花插头。一对10元。外观不太好的漫步者音箱X101V,音质很好。20元一套。一大两小。
排插,带电源开关的10元,不带电源开关的,5元。都好用。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新进两台22寸,20寸LED显示器,50元,60元。HP的左边有一条线。三星的右边有两条线。
有小瑕疵。运费20元

石英表。都没有表蒙。走时很准。10元一块。可以当桌面上的钟表使用。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银行客服用的耳机,质量好,5元一个,有40个。
好像是银行ATM等无线设备使用的无线接收天线,2元一根,有40根。成色都很好。一点都不脏。三诺音箱一套,30元
网线,2米一根,2元一根。
手机和类似小型设备的充电器(不是TYPE-C),3元一个。带充电线。
电源插座,10-15元一个。带电源开关。
TPLINK 三天线的300M无线路由器,15元一套。带电源。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
M币那个帖子的童装还有没有,能不能挑

楼主:
固态硬盘32g20元,64g35元。唱戏机,多功能,收银,扩音等。10元一个。
小闹钟,很准。10元
10元头戴式耳机,5元一个,有40个。
充电宝,5-10元一个。
猫粮,5公斤包装。40元一袋。
乒乓球拍,10元一个
笔记本硬盘,320G: 30元。160G: 20元有坏道的笔记本硬盘,500G: 15元。只是前面10%有坏道,已经隔离了。正常使用中。当400G硬盘使用就行。通电时间900小时不到。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各种插座10~15元一个。前面10%区域有坏道的笔记本硬盘,500G,已经屏蔽掉前面50G,可以当成400G硬盘使用。非常好用。只要15元!
没问题的台式电脑硬盘,50GG:30元。320G:25元。250G:20元。
不配套的低音炮音箱,大的和小的不是一个品牌,但音质不错!只要20元一套!
麦博低音炮音箱一只,只有大的,没有小的。连接方式特别,找不到配套的小音箱。所以卖大音箱一只,20元。看好了!小音箱的连接方式特别!
推拿按摩器,20元
大耳机,USB口,10元
漫步者小音箱3套,好的,10元一套。
P2/2口键盘,10元32G SSD,20元。64G SSD,35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节能灯泡两元一个。手机数据线一元一个,手机充电器2元一个。

楼主:
tplink WDR5620千兆无线路由器,4天线。有线口是百兆。30元一套,带电源。TPLINK WDR886N 300M无线路由器,3天线。带电源。15元一套。
还有2天线的,只要10元一套。
一根天线的,8元一套!

楼主:
各种插座五元,十元,15元。漫步者音箱,20元一套。音质好!线有可能另外接过,不影响音质。
铝制军用水壶。1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篮球20元。不漏气!电脑多媒体音箱,一大两小。线另外接过,所以便宜,但音质不错!20元一套,运费15元。
5副近视眼睛。近视度数分别是225度,325,350度,850
。还有一副两个眼镜度数相差很大,一个375,一个600,并各有50度和150度的散光
都是15元一副都有镜框

煮方便面的小电热锅,10元,带电源线。
小音箱一对,电脑用的。3元一对,有多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充电宝10元一个。二代台式电脑内存条2G:5元一条
飞利浦便携音箱,可内装3个电池,移动播放。可以用在室内使用电源。一套只要10元。音质很好。
成人纸尿裤,拉拉裤,5元一大袋。在保质期内。一袋大约1公斤,非常合算。有10多袋。女性经期也可以使用。
单天线150M无线路由器,10元一套。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无线路由器,TIPLINK WR941N,三天线,300M,只要15元一套,带电源!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16口有线路由器,30元!

楼主:
电视机,空调,机顶盒的遥控器。
各种品牌的,看照片。
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电子表,20-30元一个。都很准。
猫粮5公斤包装。包邮50元
眼睛,近视眼睛多个,200-600度的。15元一副,有眼镜盒。

楼主:
联想双核笔记本,T8300/4G/320G/DVD,带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14寸LED屏幕很漂亮。电池能用。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笔记本包。包邮240元。外观有小瑕疵,但内在无任何故障。外观缺陷:右边喇叭网罩丢失,用不干胶粘着。电源插头处有外壳的裂缝。不过一般看不出来,不影响外观。电源插头是另接的。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音箱,鼠标,耳机
联想百兆交换机,ISPIRIT 24口,30元
名牌鼠标,10元一个
耳机,5元一个
JSC强磁吸盘天线,物联网3G,4G 网络用的。频率700-800MHZ,1700-1800MHZ。195毫米长天线。
4G/LTE/GPRS/GSM/2G/5g物联网/NB-IOT/无线模块DTU小吸盘天线sma
几乎全新,一块钱一根,馈线两米长。有50多根。

电脑音箱一套,线是另接的,不影响音质。20元一套。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