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新手入示波器求推荐

楼主(2022-05-31):
没啥特别的修理需求,就是想买一个学习一下玩一玩,平时辅助diy一些东西,预计在1500元以内吧
看了某东上几款千元机型,鼎阳,OWON,普源,优利德,有比较了解的大神吗求推荐。

网友A:
这预算已经打过99%本论坛垃圾佬,但专业设备里还是不够看。
业余不推荐台式不带电池款,太不方便。以下谈不上推荐,看评测勉强可以玩玩。

璞石超便携触屏示波器 手持mini双通道 1G采样率 超大存储深度-淘宝网 (taobao.com)  据说是比较有技术的,B站有实测视频。

特惠590元owon手持双通道数字示波器HDS200便捷信号源示波表汽修-淘宝网 (taobao.com)    带万用表,屏小。买过他家台式,10年没坏,有个编码器半失灵。

平板数字示波器FNIRSI-1013D双通道100M带宽1GS采样小型便携式-tmall.com天猫       玩具级、据说虚标严重,但是大屏洋气,估计20M还是可以打一打
如果只是想看看 50Hz 波形,可以自己用 ESP8266做一个,二十元成本,不能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预算已经打过99%本论坛垃圾佬,但专业设备里还是不够看。

额,肯定就是买个入门中的入门了,主要纠结几个产品选择,一点经验没有

网友B:
如果只是玩玩级别的,看你需要的频率,买一个最便宜的就够了,反正就看看波形,频率和幅值估计不太用得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肯定就是买个入门中的入门了,主要纠结几个产品选择,一点经验没有 ...

我也是在看示波器,等618入手,我打算入普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玩玩级别的,看你需要的频率,买一个最便宜的就够了,反正就看看波形,频率和幅值估计不太用得上 ...

是指几十块那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在看示波器,等618入手,我打算入普源的

参数都基本一样,纠结

网友:
普源和鼎阳选一个吧,这两个专业一点。

网友:
在带宽,采样率一样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参数是存储深度。

网友:
我也想弄一个,新的就是有点贵咸鱼二手的吧用着不放心,

网友:
新手用模拟式示波器可以了。

网友:
“100MHz模拟带宽 2模拟通道”。没有多大的意义!  假如不差钱!那就上1000MHz数字带宽的!

网友:
不用纠结,买便宜的

网友:
加点钱拿优利德的,(200M/1G采样)我用优利德7年多了,目前正常,不过一个月用几次而已,我拆开过,用料国产里算是很牛了之一了,当前经济形式,有没有减料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在电源上及焊台上面都发现了减料的现象了,10年买的电源超重,同一个厂家,十年后再买,发现好轻,不知道是工艺升级了造成的,还是?总之壳子旧的比新的板子感觉厚一倍。恶劣市场竞争,为了生存。
可以考虑去年我公司采购的,在我主题里讲解,那个太贵了最少也6500以上了,麦科信的300M/2G上万了。我比较喜欢一次性搞定,长期用,所以喜欢稳定的。

网友D:
都是有钱人,我就二手模拟玩玩

网友:
示波器用得太少了,我就是修修补补,觉得没必要买,什么品牌好更不知道!

网友:
         业余玩家选示波器,不需要很高带宽,简单稳定就行

网友:
推荐普源的,100M就够用了。

网友:
那种不行,最少二手的都要200起才能用用,几十块那种还不如直接用手机加音频示波器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有钱人,我就二手模拟玩玩

我发现旧的比新的更皮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