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电视播放图像反向,是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2-05-31):
图像反向,而且是2个,其它功能都正常,是那里出问题了?在设置里进行图像设置,没用
有那位能解答,谢谢!

网友A:
左右3D还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3D还反向了?

两个图像反向,常理是一个图像,设置里面找了,没用。这个电视连接机顶盒用了,会不会是机顶盒设置问题?

网友B:
图像反向,之前,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像反向,之前,是否正常?

之前是正常的,不知道是动了那里。这是邻家电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像反向,之前,是否正常?

之前是正常的,不知道动了什么,在设置里找不到。这个电视连接盒子呢。

网友:
电视放颠倒了吧

网友:
程序问题,可以淘宝买程序自己用U盘刷机,卖程序的会教你操作方法。或者可以试试恢复出厂。

网友:
如果无故起的就可能是程序乱了。如上说的,刷机。

网友:
液晶的不懂。没进过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看可以不?

是邻家的,他说试过恢复出厂了的,不行

网友D:
3d设置,不接机顶盒是否正常。感觉软件设置不对。

网友:
逻辑板出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设置,不接机顶盒是否正常。感觉软件设置不对。

不接盒子一样的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看可以不?

没用,问了的,不是刷机问题。是主板问题

网友:
逻辑板或排线出问题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设屏参。

网友:
设置成左右3D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