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移动海信IP102H_905L3-B线刷包

楼主(2022-05-31):
山东移动海信IP102H_905L3-B线刷包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mEPOt9K2ft46t-0zUXPGg提取码:ahac

准备工作:
双头数据线一条;
机顶盒一个;

关于双公头数据线其实制作也很简单,找两条废旧闲置的数据线,从中间剪短
然后将这两个部分在对色接上就行了!
一.运行刷机工具--选择左上角的文件按钮--选择导入烧录包
二.选择你下载好的后缀为.img的文件,然后等待加载

三.烧录包加载完毕,注意:一定要去掉两处勾选:擦除falsh和擦除bootloader;
四.点击开始按钮进行刷机
五.盒子和电脑插入USB双公头线,盒子插上电源线加电,并自动开始安装驱动程序
    打开设备管理器,如果不识别需要短接。

六. 驱动安装完成
如果在安装驱动的过程中盒子没有停止在烧录模式,而是继续正常启动了,
           请去掉盒子一切连线,再次执行步骤7,无需再次安装驱动

七.设备驱动正常情况下,会自动开始烧录
八.烧录过程中一般情况下也就几分钟
进度条走到100%就说明刷机完毕了,此时 拔掉数据线,刷机完毕!

网友:
905L的不知能否变成游戏机,905的可以弄成游戏机玩。

网友(2022-08-30):
短接点在哪里啊 能用图标圈一下吗 谢谢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mEPOt9K2ft46t-0zUXPGg提取码:ahac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mEPOt9K2ft46t-0zUXPGg提取码:ahac
这个链接失效,请楼主再发一个,先谢谢了

网友(2022-12-10):
电脑识别不了机顶盒短接哪个点。帮忙指出来下

网友(2023-06-12):
你好,你发的链接过期,可不可以再发一下,海信ID102HS905L 3-B的刷机固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东移动海信IP102H_905L3-B线刷包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mEPOt9K2ft46t-0zUXPGg提取码:ahac ...

楼主,可以再发一下吗?

网友(2024-07-09):
楼主,可以再发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