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美的燃气灶电子点火器拆解 Midea Q658.4

楼主(2022-05-31):
用了5、6年的美的燃气灶最近时常出现不打火的故障,tb上买了一个换上。现在把旧的拆解

网友:
挺不错啊,赞一个

网友:
我的也坏了,就是燃气灶拆不开

网友:
现在大多数杂牌机都是通用的

网友A:
这东西输出多少伏的电压?

网友:
通用的,非常便宜了

楼主:
就是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地方坏了,有时候一天里都可以打火,有时候刚刚打完火再次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输出多少伏的电压?

一般1。5v

网友:
1.5v就能击穿空气,哒哒的响吗?

楼主:
我这个是3v供电的,研究了一下电路,是通过两级升压后达到打火高压的。先是用一级三极管将3v升到几十v,再用可控硅升到一万伏以上达到击穿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1。5v

一万伏以上。

网友:
有1万多伏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