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7块钱成本的四串主动均衡板,实测电流3A,还要啥自行车

楼主(2022-05-31):
说实话,手工焊这些贴片真是费眼睛,出来IC这玩意没法改,自己手工搞最好全部换成直插件,不累眼。成本核算:ETA3001一起3个,3块钱,1-2uH电感三个,0.9元,mos管6个,用好点的2毛钱一个的1.2元,电容用2毛一个的大电解四个就够了,我多用了两个,1.2元,其它元器件加一起5毛都有多,板子找请上嘉丽创,捷配支持。
3+0.9+1.2+1.2+0.5=6.8元,这是手工DIY四串3A主动均衡的基本花费,要是批量的话,加上PCB费用,贴片费用,也应该和这差不多,关键是要量大。
这个价位,精度就不能要求太高,关键是这个电流在0.1V大压差下可以达到3A,我其它主动均衡器例如变压器,电容这种在7块钱的成本上应该是做不出来的,而且这个价格优势有利于12V左右电池商家降低生产成本,稍微差点的梯次也能上,效果也可以,价格更便宜,更适合更多不太在意精度的主流用户选择。
    低价不是目的,好而不贵才是对用户最好的回馈。
    可能我个人理解有限,希望有PDD商家做出这种,10块钱包邮,应该能换来一波带图评价

老图再发,不然无图无真相

网友A:
0.1V大压差下可以达到3A,用在铁锂上不错

网友B:
能级联到20串就用途多了

网友C:
我怎么觉得贴片没啥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级联到20串就用途多了

20串还是够呛,四串反正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觉得贴片没啥问题呢

眼睛累,用镊子夹0630受不了,手抖得厉害,还得热风枪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V大压差下可以达到3A,用在铁锂上不错

三元更适合,同容量三元铁锂压差0.1的情况下,铁锂容量相差可能更大,比喻3.2-3.3基本上集成了大多数容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眼睛累,用镊子夹0630受不了,手抖得厉害,还得热风枪伺候

3001能焊上去就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E:
3A你这管子没散热全得烧掉。
都自己DIY了,为啥不搞4个分接充电器,4个单独充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E:
3A你这管子没散热全得烧掉。
都自己DIY了,为啥不搞4个分接充电器,4个单独充电芯? ...

不明真相的群众来了

网友F:
啥MOS,这么便宜
图片看不清楚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3A你这管子没散热全得烧掉。
都自己DIY了,为啥不搞4个分接充电器,4个单独充电芯? ...

3A不至于,这个板子用硅脂贴在电池不锈钢外壳上,靠不锈钢外壳散热,四个充电器7块钱做不到3A,而是充电器只能充电均衡,放电压差它均衡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MOS,这么便宜
图片看不清楚型号

淘宝搜,30v252的,就行然后看开启电压,看结电容看内阻,这个板子布线驱动部分应该越短越好,频率1M,还是有点讲究的。

网友:
一般电池,充电器差0.1v都到不了3a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1能焊上去就已经很厉害了

这个板子刷焊油,用修手机的烙铁头,拖一下也可以,当然,用风枪更快,肚皮底下也能焊接上。这个焊盘我自己画的,就是把8个脚的焊盘加长了,让烙铁也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3A你这管子没散热全得烧掉。
都自己DIY了,为啥不搞4个分接充电器,4个单独充电芯? ...

实测就是板子散热,除了发烫,也没烧掉,我加散热是怕烫手,这个mos一定的情况下,和布线关系很大,这破玩意定频的,没法降低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元更适合,同容量三元铁锂压差0.1的情况下,铁锂容量相差可能更大,比喻3.2-3.3基本上集成了大多数容量 ...

三元一致性好,一般不会容易出现那么大压差。
铁锂快满电的时候压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元一致性好,一般不会容易出现那么大压差。
铁锂快满电的时候压差大

铁锂这种特性,在快充满的时候又均衡来加速意义不大,因为均衡的目的是希望得到最大的容量使用空间,但是由于成本问题,大部分均衡都是趋于压差一致的设计。铁锂90%的容量集中在3.1-3.3左右的空间,这个0.2v压差里面,有的电池可能还剩20%容量,有的可能还剩80%容量,但压差确实没有什么距离,电流也不回太大。
而三元不一样,三元的主要容量集中在3.2-4.1v放电区间,放电全过程约有0.9v的压差,电流自然也不会小。
还有铁锂和三元一致性比较都是基于同批次新电池而言,对于不同批次,重新分容分阻的梯次电池,即使同品牌同型号的充放电曲线也不见得一致。
以上仅为个人拙见,定有错漏,还请指正

网友:
有PCB的文件或者立创的链接吗?打一个样试试

网友:
希望有PDD商家做出这种,10块钱包邮,应该能换来一波带图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