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最近流行CCD,在地摊上淘了一个2003年的相机,看看能不能挽救一下

楼主(2022-05-31):
视频点击这里,有视频拍摄效果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CCD数码相机又开始流行,那些已经进入垃圾堆的老旧数码相机又成为时代的新宠,大有咸鱼翻身的意思
我也顺应时代潮流在地摊上斥20元巨资淘了一个,当我听见卖家爽朗的笑声,我就意识到我买贵了
就是这台相机,柯达CX6300

相机磨损很严重,但是整体外观还好,屏幕上甚至还贴着保护膜,装上电池无任何反应

操作非常简单,只有照相录像两档

里面竟然还有一张存储卡,容量高达64MB,在2003年,这张卡应该也要几百块钱了

卡里面还有几张照片,算起来照片里的孩子现在应该网课大学毕业了

拆机的时候遇到难题,有两个螺丝无法取出,这个是锈蚀严重。很奇怪整个相机旧这里有绣

只能用钳子拔出来。网上好多捡破烂拆机修复的视频,基本都是黄泥铁锈包裹的紧紧的,却从来没见过他们遇到过螺丝生锈,好奇怪不是

相机侧面显示这台相机是台湾制造,右侧的螺丝孔螺丝出不来,是我扩了孔用 钳子取出来的

还有几个卡扣,很容易就把相机前壳拆下来了,然后就找到了侧面螺丝取不出来的原因:里面的螺丝座已经断掉了

电池仓明显有电池漏液的痕迹,先清理漏液,然后装电池,发现指示灯亮了,而且有闪光灯充电声,但是屏幕不亮,按快门也没有反应

继续拆,电池仓下有一个小开关,想了半天这开关有什么用途,因为电池放进去碰不到这个开关。
想起来当年有一种两节5号电池形状的一次性锂电池,电压是6V,这个开关不知道是不是防止放入那种电池的。

镜头的个头不算小,但是是个固定焦距镜头,貌似也没有光圈调节机构。镜头底部有一个小波轮被胶封死,应该是出厂时用来调节焦点的。这种镜头就是傻瓜机镜头,是没有自动对焦系统的

继续拆,发现镜头和主板之间居然有两根非常细的漆包线连接,不知道有什么用途。就没继续往下拆,这里可以看到CCD上的红外滤镜

存储卡舱门的塑料明显已经老化,轻轻一掰就全都断开了

相机背壳上就是各种按键,模式波轮上面没有任何电路,只有一个开槽的拨杆

拨杆对应的位置是主板上的一个非常小的拨动开关,拨向左右两侧对应照相和录像两种功能,上方黄色的锅盖按钮是快门

电路板背面,电路板上的所有按钮都是锅盖按钮,这么多年了依然触感清晰灵敏

拆下来的取景器,因为没有变焦,取景器也没有任何运动机构和电子设施

液晶屏上的保护膜撕掉之后发现屏幕上竟然有一道很深的划痕,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操作

拆下液晶屏,屏幕下是主控芯片,也是台湾产的。右上角的应该是固件存储,左下角我猜可能是缓存

因为镜头漆包线很脆弱,就没继续拆,把所有插头和排线都重新插拔清理了一下,然后装上电池,相机居然恢复了,
只是每次卸下电池它都会要求重新设置日期时间,不知道是设计问题还是内部的存储电容或电池已经失效了

下面是实拍效果。说实话,我真的分辨不出来CCD到底哪里比现在的cmos好。单反级别确实质感上CCD有独到的地方,但这种古老的简易数码相机,真的是看不出有什么独特风格

这个相机的 视频效果可以点击查看,如果说怀旧的话,照片不明显,视频绝对让你立刻回到VCD时代,还是那种盗版压缩过度的
真是不太理解如今的潮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用过或者小众的就是好的呢?

网友:
我的三洋卡片机还能用,好像是1200W像素,十多年前,确实比手机效果好。

网友:
优点不多。最好的是没有果冻,呵呵

网友:
把黑色橡胶垫换了吧,败笔,相机也垃圾

网友:
低档的ccd,显示不出cdd的好

网友:
学生妹最喜欢

网友:
我有一台04年买的佳能A400,320W素数的,自带一张16MSD卡。

网友:
用200W的CMOS比一下就知道差距了!!

网友:
我还有个柯达V550,当时2850入的,总共没拍过超一千张照片。时间太入了电池都不行了。

网友:
科技发展真快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一样的,给孩子当玩具呢。

网友:
08年买来个柯达,cx4200吧,100元。在无线电杂志上买的,因为儿子出生,现在早报废了

网友:
2百万像素的确没什么区别了,这种就是儿童玩具级别了。

网友:
我有一个,偶尔还在拍下,这个拍的图片有层次感,但手机的没有

网友:
没用过CCD的只用过COMS的

网友:
额定功率:无,因采用电池。这个机身标注有意思

网友:
有2个卡片机在睡觉

网友:
我手头还有几台CCD,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又流行CCD?有何特别之处?

网友:
我的富士f30现在还在用

网友:
手里还有几台CCD的老相机,一台奥林巴斯、一台富士都是300万像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