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57贴三星K9WAG08U1A掉盘

楼主(2022-05-31):
最近在抽屉底下翻出了一张4G的SD卡,外壳已经损坏没办法修复,到淘宝一看,好家伙,替换的卡套十几块钱。。。
又想起最近在咸鱼收了一堆便宜的PCB,其中就有SM3257的TSOP焊盘版(不喜欢TSOP的FLASH)。
焊接好之后上电,认ID完全没问题,但是一点击量产工具中的开始就掉盘,主板上的LED灯狂闪(插拔后又可以恢复为正常的ROM模式)
难道是因为FLASH太老了?没办法正常带动?(K9WAG08U1A查不到,但是能查到K9WAG08U1D,是SLC来的)
又因为SM3257这个也是很古早的IC,完全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有没有高手指导学习一下?

(尝试过短接两个SB焊盘,没反应)

网友A:
K9WAG08U1A这个闪存是60纳米的,3257不支持。UP19支持。

网友B:
建议直接上芯邦主控的板子,芯邦支持的特别多,我是不推荐上群联主控的,量产过一回,简直太折腾人了,芯邦比较好量产,以下是支持列表

网友C:
3257连50nm的K9ncg都不支持,这个就不用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9WAG08U1A这个闪存是60纳米的,3257不支持。UP19支持。

原来如此,因为是看到3257的文件里面有K9WAG08U1A的参数,想着只差了一位而已,没想到完全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上芯邦主控的板子,芯邦支持的特别多,我是不推荐上群联主控的,量产过一回,简直太折腾人了,芯邦 ...

哈哈,2199的板子还有几块,主要是因为不喜欢TS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57连50nm的K9ncg都不支持,这个就不用想了吧

因为是看到3257的文件里面有K9WAG08U1A的参数,想着只差了一位而已,没想到完全不支持。

网友:
这种应该得902稳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