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论坛有没有维修变频空调的大佬

楼主(2022-05-31):
想学一下维修变频空调,网上看的教程有的说不全,有的一概而过,新手根本看不懂,有没有,维修的书籍,或者资料,再或者百度云网站啥的,分享一下,详细一点的,对小白友好一点,感谢了,给指条明路

网友:
先用好的板子拆下BIOS,读取固件备用,,,这种只要是主芯片坏的,只能更换芯片了。。。我有个格力的坏板,自己也不会修

网友:
多看书,多实操。

网友:
看具体型号

网友:
这个只能逐步学习了

网友:
先学修变频器,会了这个就简单了

网友:
没图纸,只能大概看看电源什么的有没问题,去年我家的一个空调坏了,板子自己没法修,只有买了外机主板换了,

网友:
先查供电,再查信号,学变频少不得示波器

网友:
我也只弄过一回,感觉这个故障挺高,非常容易返修,所以自己用定频空调!

网友(2022-07-10):
有维修书卖啊,,各种故障代码的解析

网友:
一下子就弄娈频,如果没有基础,会觉得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