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明照明GYZ125自汞灯的照明效果

楼主(2022-05-31):
以下是灯泡图片。这个灯泡在2020年由五金店老板赠送的

以下是预热时的照明效果

以下是足功率的照明效果

感觉和房间里仨旧的飞利浦8W节能灯+一个宜家6W的LED灯泡的效果差不多,说明自汞灯极低的光效

网友A:
不可能吧,125W跟14W差不多

网友:
看到后面一个神灯,元件少,鱼缸没鱼   差评

网友B:
无灯黑暗户外30米处,看书,你就会知道效果。

网友C:
自镇流汞灯效率只有20lm/w左右,不及现在量子点LED的十分之一

网友D:
你手机装个测光软件数值量化对比一下啊!眼睛看差2-3倍亮度都区别不明细的。
而且,低效归低效,这毕竟是个125w的泡,理论上能有节能灯的一半亮度左右,还不如14W我是真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125W跟14W差不多

节能灯差不多总共3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手机装个测光软件数值量化对比一下啊!眼睛看差2-3倍亮度都区别不明细的。
而且,低效归低效,这毕竟是个 ...

吸顶灯差不多24W的CFL+6W的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灯黑暗户外30米处,看书,你就会知道效果。

反正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镇流汞灯效率只有20lm/w左右,不及现在量子点LED的十分之一

听说光效20都不到

网友E:
要么就是个山寨货,以前路灯基本都是高压汞灯,除了启动慢点,亮度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么就是个山寨货,以前路灯基本都是高压汞灯,除了启动慢点,亮度还是可以的 ...

这个是正品,有合格证和批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手机装个测光软件数值量化对比一下啊!眼睛看差2-3倍亮度都区别不明细的。
而且,低效归低效,这毕竟是个 ...

以前研究太阳能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现象,有的时候看上去太阳光感觉有大晴天一半亮度了,但是电流只有最大值的1/10。阴天看上去也很亮,感觉像是大晴天的几分之一的亮度,但是电流可能只有1%

网友(2022-11-15):
引用 网友E:
要么就是个山寨货,以前路灯基本都是高压汞灯,除了启动慢点,亮度还是可以的 ...

高压汞灯的路灯是不是白色的呀?
低压钠灯的光效好像最高了,但是显色性差,桔色色的光

网友:
其实亮度没那么差,只是高压汞灯的色温太高了,在这灯下面看东西,什么都发青。类似BBC黑我们的滤镜效果

网友(2023-03-12):
125瓦大概1600流明  160瓦的  2560流明 或者2850流明  160瓦的光效高
125瓦 大约就是  两个14瓦节能灯的光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