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偶得汇付天下彩屏P0S机一个,简单拆开看都有什么肉。

楼主(2022-05-31):
简简单单,先来个全家福。

接下来欣赏彩屏以及三围

6颗螺丝卸下,一分为二,大小电池各一个。

锂电池细节。

主板

移远的模块,eSIM在背面,小小的QFN芯片。

主控芯片,没得玩

充电芯片以及flash

RFID芯片打磨了,估计是RC522。

蜂鸣器,定向型的。

冲压成型的GSM天线。

最后简简单单拆屏幕,看样子应该是2.4寸,排线24Pin,驱动芯片盲猜7789?有机会点亮一下。

24QS702-01-TK-V1

屏幕大致线序如下:

至此,简简单单的P0S机拆解到此结束。

总结:主控芯片乃定制的安全芯片。非STM,壁虎,等等能玩得动的芯片。能利用到的显示屏,锂电池,杂碎芯片尚可,空手套白狼,也算稳赚不赔啦!

网友A:
多肉类POS机,肉肉不少。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 哪里可以偶得呢

网友C:
里面没有sim卡吗?我也有一个  除了电池  不知道还有啥用

网友D:
这泡死鸡肉挺多,能吃到多少看能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泡死鸡肉挺多,能吃到多少看能耐

目前拆完了吃灰中,功力不够深,只有电池能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没有sim卡吗?我也有一个  除了电池  不知道还有啥用

有,eSIM卡,一个小小的贴片QFN芯片,仔细看。在卡槽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字漂亮

老板过奖了,一般般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 哪里可以偶得呢

比如你认识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肉类POS机,肉肉不少。

肉挺多,玩不转啊。

网友(2022-07-05):
这个显示屏资料不好找 不知道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
用料不错的pos机。

网友:
主控换方案了,屏幕很不错啊,这个屏幕可以做很多好玩的。

网友:
这玩意到底有没有可玩性?几次打电话给我要给我免费寄都被我拒绝了

网友:
请大佬出一期改造再利用的科普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