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下大家用烧录夹刷个8脚闪存需要在闪存第8脚加电压要怎么操作?

楼主(2022-06-01):
问下大家用烧录夹刷个8脚闪存需要在闪存第8脚加电压要怎么操作?
外接电源的正负极接哪里?

网友:
这个接法不是太稳定,因为闪存供电了,附带其他芯片也会供电,最好拆下来烧录。

网友A:
我之前拆下来,
用夾子夾住,
老是烧写失败,
后来干脆直接焊在转接板上烧写,
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拆下来,
用夾子夾住,
老是烧写失败,

夹子接触不好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