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潜水电筒,

楼主(2022-06-01):
本来X宝买,都是几百元一个,完全没性价比。
打算自己制作,用个老干妈大小的软塑料瓶尾部开小孔,把两个LED供电线引出密封,LED灯头直接泡水。四个电池并联。
不知道大功率LED长期泡水有没有问题。

网友:
城市喷泉里的LED灯不就是长期泡水里的么?

网友A:
普通手电筒,套安全套,打结,便宜好用

网友:
泡水里属于水冷散热,大功率更合适

网友:
多大功率,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
没见到图片,不好说

网友:
有利于散热

网友:
来几张图吧。

网友:
你下水有多深 1米 10 50 100 深度不同防水东西不同

网友:
泡水肯定不行的,正负极会发生电解。

网友B:
大功率LED只要密封好长期泡水没有问题〔没看到你实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LED只要密封好长期泡水没有问题〔没看到你实物〕

这话等于没说,任何东西只要密封好,长期泡水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话等于没说,任何东西只要密封好,长期泡水都没有问题的

请你好好看看这个问题的前提条件再讲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手电筒,套安全套,打结,便宜好用

这个办法好、省、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