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芝柯的快递打印机能改成错题本打印机吗?

楼主(2022-06-01):
cs4挺宽的
孩子现在用的太窄了
想换一个

网友:
能连接就能打,不行的话只能自己改造

网友:
什么是错题本打印?

网友:
同楼上问的一样,什么是错本打印?

网友:
度娘了一下,错题本打印就是说可以现场拍下错题并打印出来的打印机吧?这个快递单打印机要是有系统,估估找下软件应该有可能改

网友:
你可以下个匠心标签 app。看看能不能连上。你得看用什么协议。

网友A:
EasyPrint打印APP下载

“宜打印”正是芝柯针对我们面临的多元化打印困境而专门研发的便携蓝牙打印软件。通过手机,便可以使用在你身边的任何一台芝柯便携蓝牙打印机打印出各种各样的文件,甚至还可以根据需要编辑word模版来满足自己的应用需求。

例如在标签打印方面,我们不仅仅可用于文字及条码的文档标签打印,还可以针对行业应用有针对的进行打印,例如仓 库标签、物流标签、图书标签、超市价格标签、零配件标签甚至是食品保质期标签。

我们还可以打印word文档、PDF文件以及图片。这些都是传统标签打印机无法实现的。

“宜打印”具备以下功能特点:

1.“宜打印”是免费的;

2.只需要通过一台安卓系统的手机和一部芝柯蓝牙打印机即可实现便携打印;

3.打印成本低廉,“宜打印”所需设备及耗材非常低廉,而且随处可以采购;

4.内置数十种标签打印模板,可以基本覆盖你的标签打印需求,也可以通过word模板自行设计,支持文字及图片插入;

5.可以在APP内下载和分享你设计的打印模板;

6.可以打印各种文档,例如word文档、PDF文件等,还可以打印图片。、

网友:
不明白这个的意思,能打印图片的就能行吧,还要解题吗?

网友:
错题打印机跟普通打印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
错题打印机最重要的是看题搜答案,没有软件就是个简易打印机。
也可以拍照打印错题(无答案)

网友B:
我就是用快递面单打印机来打印练习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快递面单打印机来打印练习题

自己写的app?
还是有现成的?

网友C:
可以,科技让人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科技让人省力

现在看上了cs4和hdt334
这个宽
有app推荐吗?
最好可以连接iphon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写的app?
还是有现成的?

下载佳博标签编辑软件就行,只不过要自己手机拍照识别文字再去编辑软件粘贴,没有专门错题软件那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佳博标签编辑软件就行,只不过要自己手机拍照识别文字再去编辑软件粘贴,没有专门错题软件那么方便 ...

好的,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asyPrint打印APP下载
“宜打印”正是芝柯针对我们面临的多元化打印困境而专门研发的便携蓝牙打印软件。通 ...

这个app可以搜索到cs4,但是连接说打印机无效
可能是因为我手里这个是中通快递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佳博标签编辑软件就行,只不过要自己手机拍照识别文字再去编辑软件粘贴,没有专门错题软件那么方便 ...

这个cs4使用佳博的gprinter app 打印是乱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cs4使用佳博的gprinter app 打印是乱码。。。。。

在打印机页面更改模式,一般选CPCL就可以,有4个模式一个一个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打印机页面更改模式,一般选CPCL就可以,有4个模式一个一个试

能分享一下app吗?
我下载的gprint只有标签模式和小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