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开的自动加水热水壶,3位数码管怎么只有8个引脚?怎么驱动

楼主(2022-06-01):
理论上应该8+3=11脚才够用吧!单片机无型号,不知道怎么改写程序!有知道的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A:
自己去厂家下载规格书。
一般是三根分位数,一根线把一个字符分组,另外四个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厂家下载规格书。
一般是三根分位数,一根线把一个字符分组,另外四个扫描。 ...

这个数码管怎么去找厂家呢?根据型号?那这个型号应该是什么厂家呢?

网友:
这种数码管是内置驱动芯片的,8脚是电源和数据输入。

要么是类似于这种情况:把多个引脚合并到一起,单脚复用。通过改变引脚之间的电压极性来节省引脚使用。

网友:
这种数码管已经不是模拟的,是集成数码芯片的

网友:
4楼说的可能是真的,现在的好些都做成模块化了

网友:
学习新知识了,拆开分解观察下。

网友:
科技发展太快了,天天可以看到些新科技的产品

网友:
最高位是1吧 两位半的显示

网友:
某宝搜TM1628,对比一下,应该是它!

网友: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在纸上画画就知道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看是不是直通的,估计不是直通LED

网友:
设计简单化,使用时就要动脑筋了。

网友:
科技在进步谁也不知道新器件是怎么来的

网友:
现在的LED灯板驱动就一个芯片就够了,这放以前都要一堆元件才能

网友:
科技日新月异,

网友:
应该是188 两位半的吧

网友:
楼上科普不错,原来有的数码管内置芯片,可以减少引脚数量。没型号单片机改程序有难度,需要画电路图猜测引脚,有的带保密熔丝很难改程序。

网友:
楼主少见了吧,前几天我发的车充,三位的还6个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