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旧手机找高手改U盘

楼主(2022-06-01):
旧手机拆出来的,
Kingston 2400490-001.A01G-A
这个是多大内存的颗粒啊?

第二个SEC 522 是多大的啊?
认识的帮看看,能利用就利用。不行就扔了。

先说一声,谢谢大家啦!
夜班闲来无事翻翻旧物件。

网友:
可惜旧手机都换不锈钢盆盆了,知道留着拆了做U盘。

网友:
老手机算了吧

网友:
应该是16G的

网友A:
手机512G的,用来改造U盘不错。

网友:
先自己查参数,看值不值得折腾。

网友:
我有个进水的P9/64G手机,做优盘我都觉得有点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512G的,用来改造U盘不错。

呵呵,512M的吧

网友:
身边的事   现场采集

网友B:
都是靠吹,不用找高手。只要你能吹就行,第一步先吹下来,冷却后植锡处理,第二步再吹到专门的EMMC芯片的U盘主板上。这种U盘空主板也就几元钱包邮。

网友:
折腾是可以,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
不锈钢盘兑多了用不完

网友:
第一个:04EMCP04 BGA221球 EMCP 4+4 4GB
第二个:KMF720012M 221FBGA 8 GB        eMMC 5.1
两个都没打胶,很好吹下来。

网友:
512G的,6000多买台手机,改造后,60元包邮出售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靠吹,不用找高手。只要你能吹就行,第一步先吹下来,冷却后植锡处理,第二步再吹到专门的EMMC芯片的U ...

真的是高手

网友:
如果楼主有工具可以试试做U盘

网友C:
淘汰的手机一点价值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汰的手机一点价值没有,

那得看手机里有没有各式各样的门了。

网友:
BGA153/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