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奇怪的18650电池

楼主(2022-06-01):
准备用傻瓜式的18650充电器充电,一看傻眼了,上图片。电筒有原配直充带线充电器的,放另一个家里了。

网友:
特制的专用电池。

网友:
这电池带保护板,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不分极性随便放入就可以使用。

网友:
带保护板的电池

网友:
专门的电池,不分正反的那种

网友:
我认为是这种设计故意复杂化,换电池好多收费。很多品牌手电都这样设计。

网友:
肯定会觉得奇怪,比较少见到。

网友:
厉害了,带聚能环的

网友:
这种电池好么,想换也不方便!

为什么不电筒集成保护板!

网友:
这种不用外壳导电了,下面弹簧只是顶着电池的作用吧

网友:
内正外负嘛 第一次见

网友:
特意这么做的电池吧

网友:
专用18650电池

网友:
特制的专用电池。我的手电筒也是这样的。

网友:
少见的18650

网友:
专用18650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