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炭烧开关

楼主(2022-06-01):
这是烧的第N个了

网友:
都烧了N个了还不赶紧买个好点的。

网友A:
质量不合格,明显触点的银子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不合格,明显触点的银子少了。

此地无银,哈哈

网友:
没好办法,只能经常换

网友B:
负载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不合格,明显触点的银子少了。

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太大了??

做饭的炊具,600-800瓦

网友A:
有的话就不会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话就不会烧了

那就不是烧炭是烧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饭的炊具,600-800瓦

那就是触点质量问题了,自己也修过好几个烧水壶,有的触点结合后都对不齐

网友:
有囤货吧,这种比较常用的

网友:
都是触点接触不好引起。

网友:
看来是触点质量不好,接触严重不良。

网友:
这种开关我都不敢用到大功率的地方,我饮水机本来不带开关,后来加了一个这样的小船,但怕发生楼主这样的情况,用了个四触点的双联小船,两两并接的使用

网友:
拼接一个电容在开关两端能不能消除打火,前提是会耗电

网友:
小于1KW这个开关触点分断能力太差

网友:
带载断电,拉弧烧蚀。

网友:
开关的质量不行,加上受潮,不经常坏才怪!好歹换个可靠的开关呀!

网友:
这种小开关质量肯定经不起大电流冲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