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空调加雪种要多少钱?在线等

楼主(2022-06-01):
大1。2匹,定频,三菱电机。
雪种应全漏光。

网友A:
自己会加,有工具,2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会加,有工具,20块钱

请人吧,高空作业。

网友:
一般是收80-200元,淡季可以少点,旺季没得商量。

网友B:
全漏光的话,就要考虑有漏的地方,加制冷剂是不解决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人吧,高空作业。

作业费是每次4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业费是每次400元。

5  6楼,不算高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漏光的话,就要考虑有漏的地方,加制冷剂是不解决问题的

空调多年只加过一次雪种

网友:
要考虑有漏的地方,要查漏,可能费用要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会加,有工具,20块钱

空调20块钱肯定是不够的     现在基本没有散装F22卖了   就算有也要20多一KG   1.2匹空调一公斤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调多年只加过一次雪种

制冷剂是不会消耗的   没有了要先补漏

网友D:
自己会换,工具连雪种就几十块钱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问,基本上是小白了,请人换是按压力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5  6楼,不算高空吧,

有危险就算高空  2楼都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会换,工具连雪种就几十块钱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问,基本上是小白了,请人换是按压力的。 ...

不年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危险就算高空  2楼都算

网友:
我的冰箱加了一次100元,空调可能贵多了。

网友:
自己买套工具加80快以内应该能搞定,找人加的话得150-200吧

网友:
看看压缩机还正常吗 一般没雪种容易坏压缩机

网友:
不可能便宜的,材料费不算,工时费也要算吧?

网友:
自己会就是工具雪种的钱,不会请人的话一般是200+,闲鱼上找个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