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等等党又赢了(记一次交流断电通知DIY历程)

楼主(2022-06-01):
大概三个月前,我们这边IT机房想搞个监控交流电路通断的东西,也就是机房的主供电如果异常断电,尤其是晚上无人值守时能够及时通知到我们,以防止UPS供电时间过长亏电导致设备停机。
直接上淘宝搜“市电监控”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东西,于是考虑自己开发。
一开始考虑就是互感器+ESP8266的wifi来通知,后来考虑到电流互感器需要断电把线穿孔,又想过电压互感器,还有乱七八糟其它的方案。
后面考虑到范围断电可能导致运营商有线网络也无法使用,最佳方案是直接电话通知相关人员,又搜索找4G的物联网卡或者电话卡。
前天随手搜了一下百度,看到了这个检测电路,

于是立刻跑嘉立创打样板,加上了ESP-01S的备用接口。准备开动设计。

样板还没到呢,今天和同事讨论起来,说到那些互感器、物联网模块之类,为了展示随手又淘宝一搜,然后:

说实话,给单位用,这种成品能买到是最好,责任清晰,费用也好结算。
DIY纯粹是自我学习的乐趣,折腾的魅力,真给单位实用,还是有风险的。

另外想说:
好几次都是这样,想到的东西,上网搜来搜去搜不到,过几个月,就能买到成品了。肯定有人监控我的搜索数据!

网友:
我昨天吃西瓜时找牙签  吃完饭开手机淘宝 发现淘宝自动推送了牙签.....

网友A:
ESP01用电池供电?wifi路由器也用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01用电池供电?wifi路由器也用电池供电?

机房有UPS供电,所以模块供电怎样都行。主要是外部供电断电后能立即通知人员即可。

网友:
给单位用确实是买成品最好,责任清晰;大数据时代毫无隐私,越智能越透明

网友:
现在的用户搜索以及浏览记录,反正只要联网,你的各种隐私几乎都会被大数据收集并分析

网友:
用个继电器更简单

网友B:
许多UPS电脑客户端软件都有异常时发送短信、邮件的功能

网友C:
既然是单位用的,不如直接申请费用,安装机房动环监控系统。

网友:
现在的人都没有隐私可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许多UPS电脑客户端软件都有异常时发送短信、邮件的功能

从通知的即时性来说,还是电话最有效。邮件、短信可以有很多方式实现,比如我们在用的zabbix、或者我上面方案的最终通知实现也大概率是网络短信或者邮件。还有就是如果发生断电,只有重要设备是靠UPS维持的,其它的电脑和网络设备应该是也跟着停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单位用的,不如直接申请费用,安装机房动环监控系统。

一套动环太贵了,我们机房连小米的各种监控都用上了,根本原因是便宜。

网友:
立项目,算工作成绩.买来的不醒目

网友:
有一次我想给单位做一个机房市电停电后再来电时自己启动空调的装置,后来一查网上有现成的卖,又便宜又好用。感觉现在淘宝你想要的东西基本都有,只要耐心搜索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