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内胎气嘴根部裂口原因百度没有解决来论坛求助

楼主(2022-06-01):
一年多前买的内胎外胎各二条。
当时只换了前外胎,一直骑着没问题(几乎每天都骑但一般每天不到10公里)。
几天前前轮漏气,拆下发现有两个地方刺破,
外胎也磨薄了,内外一起换了吧。
杯具开始.......
骑了不到3公里,突然没气了,一下撒气立即蹬不动的那种,晚上。
推回家,第二天准备拆开补,找不到气嘴了......
拆下来后是这样的

首先想到的是这内胎质量太差了。
于是把原来的内胎补好了装上。

过了几天,没气了。
——这次气嘴还在,但是根部有一个洞。

百度一下,气嘴出问题求问的还有点多,但回复说法不一,
觉得说胎垫滑动的有道理,处理一下吧
........
换上另一条新内胎。
骑了一个来回约3公里,没事。
第二天出发去推车,前轮又没气了。

如果说是新内胎质量不好,那旧的为什么也一样的问题?
难道是外胎有问题吗?同时买的两条,第一条没事啊
如果真是外胎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
(现在手头已无内胎可换,再说也不敢再换了啊)

网友A:
淘宝下单买新的就完了

网友:
看看钢圈的气嘴出口那里是不是变形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拔掉的,应该是没气的情况下还骑了好久,硬生生拔掉了

网友:
像是安装时内胎没理顺,气嘴那内胎别住了,装内胎时稍微打一点气,安装时更方便而且不容易别住,气不要多只要内胎不瘪就行

网友:
剪个胶皮垫一下气嘴附近。以前看修车师傅都会垫一个

网友B:
原因:第二天出发去推车,前轮又没气了
没气推着走,外胎给内胎一个拉力,这就是导致气门嘴被从内部受力被撕裂的

网友C:
连带 轮圈,内外胎,全部换了

网友:
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安装时内胎气嘴部分别住了,然后,骑行过程中不断的挤压扭动造成的气嘴断裂,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气嘴在钢圈出口位置有毛刺或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下单买新的就完了

没找到原因,换上就坏可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第二天出发去推车,前轮又没气了
没气推着走,外胎给内胎一个拉力,这就是导致气门嘴被从内部受力被 ...

不是推着走,是想从放车的棚子里推出来,

网友D:
輪胎沒氣了繼續騎,氣門與鋼圈孔變位了,繼續騎結果就成樓主所説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带 轮圈,内外胎,全部换了

现在是想整车一起换了。
但总得找一下原因啊是不是?

网友E:
仔细想了一下,严重怀疑钢圈气嘴孔已经锈蚀扩大或开裂了,否则无法解释气嘴失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輪胎沒氣了繼續騎,氣門與鋼圈孔變位了,繼續騎結果就成樓主所説的了。

没气了根本骑不动哦,咋可能继续骑嘛?
再说,现在回想起来以前也有过气很少的时候“强行”骑回家或骑去修的时候,但是就没发生这种现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想了一下,严重怀疑钢圈气嘴孔已经锈蚀扩大或开裂了,否则无法解释气嘴失踪的问题 ...

车圈气嘴孔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个失踪的气嘴,分析是恰从“根部”断得只剩一个管子了,推车回家的过程中从孔里掉了的。
或者断的时候就“崩”掉“了
找过一个旧的气嘴验证过,那根”光溜溜的管子“从孔里进出没有难度。

网友:
安装时内胎与钢圈的气嘴位置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想整车一起换了。
但总得找一下原因啊是不是?

气门嘴是螺帽固定的,怎么会不翼而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门嘴是螺帽固定的,怎么会不翼而飞?

美式气嘴,只有螺纹没有螺丝帽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