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给小生活阳台作个隐藏式洗手台,慢工不一定出细活。

楼主(2022-06-01):
5月的最后一天总算完成,4月初买的层板,拖拖拉拉了差不多两个月。

生活阳台只有大概1.3*1.5m吧,很小放了洗衣机,烘干机,热水器等重要电器,很零乱,原来有个台子被水泡毁了,决定重新作一个,顺便增加个洗手池,估计很少用所以作成隐藏式。
差不多就这个效果吧,3*5的木方作的架子,加上1.5的多层板作桌面,表面用的环氧树脂作的防水,台下盆可以用盖板盖上,桌子高度70cm, 宽度80,深度60,边上挖个角过雨水管。

设计图,大概就这样,实地尺寸和结构都小有变化。

原来的小阳台全景吧。

原来的桌面用的宜家的板子,泡点水就毁了,只有边角是4个实木块。缺角的的地方可以看到纸板结构,不耐水。

拆除,可以看到墙上的免钉胶还是很牢固的。

4月10日在本地木材购买1.5cm质量好的层板一张作为桌面,最后用了1/4吧。

开工桌面最大的单一部件。

开孔用的修边机,噪音那个大啊,水池是圆形。

边上粘上3cm左右的木条收边,这样显得桌子厚一点。

用环氧树脂把水池作为台下盆固定,也防水。

大概花了2个小时作的架子,主要用的5*3的木方,用的上次装高架床的木方,材料不够,最上面用的2*3的木方,因为最后要与桌面结合到一齐所以强度也是够的。

比划一下好象差不多,高度比原来的位置低一点。

用环氧树脂作桌面防水,第一次作效果差强人意。
树脂流动性差不容易刮平,用热风吹也不行,就这样吧。估计换种树脂或用聚氨脂要好一点。

水池的下水很占地方,隔板上需要开孔。

台下盆用加强,用雕刻机铣槽。

用环氧地坪漆作架子和底面防水,几年前剩的,刚好刷完。

换下水三通,洗衣机和水池共用。

最后组装,装下水。桌面和架子用几根螺钉固定一下。

这次这个桌子作得很慢,基本是一个星期作一点总算完工了,不过总的工作量也不大。

网友:
自己动手,因地制宜,恰到好处的利用空间。佩服。

网友:
这个洞真圆啊

网友A:
为啥有两个洗衣机,有点占地方了

网友:
做的不错啊,很厉害了

网友:
做的蛮不错的,但我不赞成那个插排放桌腿的方式,其实可以钉到桌面下方的,另外桌面最好还是搞成防水的,铺不锈钢板或者透明塑料桌面、玻璃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有两个洗衣机,有点占地方了

同感

网友:
洗衣机都成双成对的。

网友:
很好哎 ,最好还是防水材料

网友:
洗手盆台面用木板做,这能用几次

网友:
你这水盆怎么锅里锅气的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是烘干机和洗衣机哈。
用这种结构是为了验证一下木条加木板的结构,适合异形空间,重量小简单易作。
这种结构可以用在房车上,台下盆那个盖子如果用实木板,翻过来就是个小菜板哈。

网友:
一开始还以为楼主拿了个电饭锅内胆来做洗手盆了

网友:
台面防水一定要好,不然很容易变形

网友:
楼主的木工工具真多

网友:
有些小区的阳台下水不让这样子改,混合走洗衣机排水和水槽下排水,原先的大下水管只能排雨水和阳台小量飘雨的水!也就是雨污分离,和市政管网的下水有分工的!物业不同意!

网友:
看那两个工具台和F夹很眼熟,原来楼主上一贴是做高架床

网友:
感觉会不会要洗手的时候扣半天盖子打不开

网友:
燃气管道改走天花板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