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 ESP32使用硬件定时器中断引起重启

楼主(2022-06-01):
参考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880082/article/details/120882798使用esp32内部硬件定时器,结果大约每隔4、5秒就会重启一次:

ets Jun  8 206 00:22:57

rst:0x (POWERON_RESET)bot:0x7 (SPI_FAST_FLASH_BOT)
configsip: 0, SPWP:0xee
clk_drv:0x00,_rv:0x00,d_drv:0x00,c0_drv:0x0,hd_drv:0x00,wp_dv:0x00
mode
undefinedIO, clc div:1
load:0x3fff001,len:4
load:0x3fff001c,en:1128
load:0x400700,len:10124
load:0x0080400,len:5856
enry 0x40006a8
haha
1
haha
1
haha
1
haha
1
E (10102) task_wdt: Task watchdog got triggered.The following tasks did not reset the watchdog in time:
E (10102) task_wdt:  - IDLE0 (CPU 0)
E (10102) task_wdt: Tasks currently running:
E (10102) task_wdt: CPU 0: loopTask
E (10102) task_wdt: Aborting.
abort() was called at PC 0x400d43b3 on core 0

ELF file SHA256: 0000000000000000

Backtrace: 0x4008498c:0x3ffbe2b00x40084be9:0x3ffbe2d0 0x400d43b3:0x3ffbe2f0 0x400825aa:0x3ffbe310 0x400d0b24:0x3ffb1f900x400d1f79:0x3ffb1fb0 0x40085b55:0x3ffb1fd0

Rebooting...
ets Jun  8 2016 00:22:57

rst:0xc (SW_CPU_RESET),boot:0x17(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 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
undefinedIO, clock div:1
load:0x3fff0018,len:4
load:0x3fff001c,len:1128
load:0x40078000,len:10124
load:0x40080400,len:5856
entry 0x400806a8
haha
1
haha
1

这是为什么?
源代码如下:
#include <Arduino.h>
hw_timer_t *tim1 = NULL;
int tim1_IRQ_count = 0;

void ICACHE_RAM_ATTR tim1Interrupt() //中断服务函数

{
  Serial.println("haha");
  tim1_IRQ_count++;
  Serial.println(timerAlarmEnabled(tim1));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tim1 = timerBegin(0, 80, true); //80MHZ, ESP32主频80MHz

  timerAttachInterrupt(tim1,tim1Interrupt, true);
  timerAlarmWrite(tim1, 1000000ul, true);
  timerAlarmEnable(tim1); // 使能定时器

}

void loop()
{
  if (tim1_IRQ_count > 10)
  {
    Serial.println("timer------");
    tim1_IRQ_count = 0;
  }
}

楼主:
问题自己解决了,加了延时就可以克服:delay(2);

网友:
E (10102) task_wdt:E (10102) task_wdt: Task watchdog got triggered.The following tasks did not reset the watchdog in time:.The following tasks did not reset the watchdog in time:
E(10102)task\u wdt:已触发任务监视器。以下任务未及时重置看门狗:
应该是你看门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