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助力车48V7.5Ah锂电池拆修

楼主(2022-06-01):
      助力车48V7.5Ah锂电池放置近两年未用后出现不放电也不充电情况,拆开测试发现一组电池电压低至2.9V左右,而其他电池在3.3V---3.5V不等。之后单独把2.9V电池组充到3.5V后整体恢复正常。

无输出电压

也不充电

电量指示电路板,324运放

一组电池电压低至2.9V左右

18650锂电三并十三串

单独把2.9V电池组充到3.5V

随机充电器可以充电了,停止充电后13组电池电压在4.04V---4.16V间也不均衡。然后又单独给电池组充电,过程比较麻烦!

最后的输出电压

助力车外观

网友:
外观不错,有种复古的味道

网友:
这个助力车轻便漂亮!

网友A:
治标不治本呀,这一组电池已经不匹配了,充放电几个循环又是这个情况了

网友:
自行车真漂亮,这个是不是均衡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治标不治本呀,这一组电池已经不匹配了,充放电几个循环又是这个情况了

无电池备件,暂时只好这样了

网友:
还可以这样操作,不会像笔记本电脑那样上锁?

网友B:
后座的木板像是拿菜板切割的

网友:
再仔细查查,这组电池中,可能有那么一两个有问题的,解决这一两个就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里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
找到充不满的电池是第一步,但是不是单独给这个充满就可以了,很快这个问题会再现。
要不是电池坏了,要不是均衡电路出问题了(概率很小)。

网友:
一般串接电池组中,一组出现低电压,往往是这组电池性能下降所致,即使充至电压相同,也是短板。有条件,建议直接更换。

网友:
这倒是个思路,锂电不好了,可以拆开单个处理,只是很多锂电拆不开,硬拆便是破坏了。

网友:
看做工不错,车子是进口货?

网友:
拆解详细,照片清楚,

网友:
看来得自制一个13组分别充电的充电器了。

网友:
这个电动车不错,轻便。

网友:
组个平衡充,循环几次看看,如果还是这几节电池电压低,那就要彻底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座的木板像是拿菜板切割的

很像竹制菜板,我还没有看到实物,这个图是朋友微信发来的

网友:
没看到均衡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