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TC8H3K制作的多功能双路电压电流容量表

楼主(2022-06-01):
原来发过一个帖子,用12位ADC DIY增强型STC8H3K48S2单片机制作的12864LCD双路电压电流表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 (mydigit.cn)双路电压电流表,很多朋友问是否可以恢复原来的方波发生器。趁有空完善了一下代码。增加了三个功能。另外为了电子定位器功能调节方便,特意增加了编码器版本固件。对于需要快速调节的东西来讲编码器就是非常好用。只是当表头来讲,编码器的体积稍微比较大,比不上按键小巧。为了面板的整洁,按键放到了背面。同时也引出了外接键盘的引脚。可以自己用4根线连接三个独立按键。记住板子上那个消抖防干扰电容要加上。
如果论坛上的朋友原来制作过的,同样可以刷这个新版的固件。因为电路原理是一样的。原来手中的的1.4寸屏POS拆机的已经用完,重新淘了100片2.0寸的POS机拆机屏。因此就着这个12864屏幕打了板子。如果朋友想自己制作,只要是7567的12864串口屏,都可以用。修改一下嘉立创文件,适配自己手上的屏就行
板子的全貌,我是加了外接编码器。当然也可以用背面的按钮来控制。

板子的背面。

开机后显示数码之家版权信息后。

正常进入双路电压电流界面。

短按sw2键进入单路显示界面。

功能简介及使用说明
.

短按sw键后进入菜单选择界面。

1、充放电控制功能。短按设置键选第1项菜单进入,可以部分或者全部使能控制项,检测第一路电压电流并进行控制,电压电流可以设置好大于某值或者小于某值,检测到电压电流的值输出控制P5.5口输出,设置好控制参数后,长按sw3键开始运行,P5.5口输出高电平。达到控制条件后,停止运行,P5.5口输出低电平。这个功能外接一个MOS管或者通过三极管推动继电器控制充电开关,也可以用光耦进行隔离输出,可以对电池进行放电或者对电池进行充电控制.长按设置键退出。
长按sw3键可以运行或者停止。

2、方波频率发生器    根据STC单片机的规格书,附加有一个P5.4口方波频率发生器。频率范围0.5khz-2000khz,占空比10%-90%可调。这个频率发生器不能和电子电位器功能一起使用,因为是用的同一组端口。长按设置键退出。
3、双路电子电位器,PWM占空比调节输出。1000级精度。可以控制板子上DA1,DA2两路0-3.3v电压输出,相当于两路电子电位器,可以用于可调电源数控调节,按设置键选择调节项目,长按加减键可以快速调节。
进入模块后,长按SW1设置键退出.

板子上预留有外接键盘接口,可以外接键盘,如果DIY的话,也可以提供编码器版本的固件,刷另外一个固件,用编码器代替按键来控制,这样就比较方便实用,长按设置键退出功能模块。
校准方法:
长按SW1键进入校准方式,
再短按SW1键,依次校准第1路电压零点,第1路电压倍数,第1路电流零点,第1路电流倍数;第2路电压零点,第2路电压倍数,第2路电流零点,第2路电流倍数。校准所对应项目时候,应在相应的输入端,输入相应电流或者电压,校准项零点时,要短路相应输入输。调节SW2,SW3上下键设置数值加减,使电压电流表显示的数值与万用表测得实际数值相符,当然你的万用表要精准才有校准意义。
      如果正常使用后显示的电压电流有偏差。也可以在正常的界面下长按SW1键进入校对程序,重复上面的步骤来仔细校准,达到所需的精度。

正常界面下,短按sw3键,切换下面两行的内容,在安时和瓦时之间切换,按SW2键,单通道显示模式,显示第一路电流,电压功率和负载电阻,当单路表使用!
长按按SW3键,清零容量,能量,时间值。
如果要测量电源的电压低于15伏,表头不需要单独供电,和被测电压一起共用电源就行。

电路图如下。

固件下载时,记住下面这两项必须设置正确。
外接编码器接线图:

两个版本的固件以及嘉立创文件等资料,在附件包里面打成一个包,节约MB下载。

楼主:
这一个层楼,把资料已上传百度云。不保证长期有效,失效后不再上传。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Z5k1L07DOyLx6PUbZY4hw
提取码:yhtr

如果坛友想自己制作玩一下。不想自己打板以及找屏幕的,需要屏幕的和板子的,也可以在我闲鱼里面转让。板子和屏幕10块钱一套,空的单片机以及运放稳压检流电阻等5块钱一套。小的0805贴片电阻电容自己配。成品的话26元一个。有空再手工焊接,手工焊接零校准调试要费一个多小时才能搞好一个。因此不一定有现货。最好是能买散件,回去自己动手。邮费没有办法少都要12元。这个价格其实也不赚钱,只是方便一下想玩的朋友。闲鱼搜用户“桃源客886”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不错,很好看。记号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值得折腾。。。。。。

网友:
好价,若是发到酷安diy专题,肯定大卖。

网友:
不错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
做的不错,但信号发生器中的百分比符号有错。

网友:
技术不错,做的很漂亮,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  已收藏 等有时间了也整一个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双路电子电位器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