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1200m路由器电源口短路不能开机 如何修理

楼主(2022-06-01):
水星1200m路由器电源口短路不能开机,我拆开了奈何技术不过关,只看见一个16v470uf的电容上面有些鼓包换了一个。还是短路。有没有高手知道这是什么情况。还需要修哪里。

楼主:
刚才我又仔细看了看。有一个u25的芯片好像是烧了。太小了看不见上面有没有型号。只能看见电路板上标注u25谁知道这个是个啥。

网友A:
U25应该是DC—DC芯片,差不多理解就是降压的。拆掉箭头所指的0欧电阻,然后拿可调电源3.3V接到箭头所指处试试。

网友:
挨个测量,看哪里短路,一段一段测就行了呗

网友B:
把芯片拆了,给黑色电容供电,先供3.3,不行再供5,找不到型号就拆了芯片外挂个供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5应该是DC—DC芯片,差不多理解就是降压的。拆掉箭头所指的0欧电阻,然后拿可调电源3.3V接到箭头所指处试 ...

有时间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芯片拆了,给黑色电容供电,先供3.3,不行再供5,找不到型号就拆了芯片外挂个供电模块 ...

有时间我试下。谢谢

网友:
我有个极路由1s也是电源挂了,后来就接了个mini360降压模块,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DC-DC烧了有概率后面也带走了。

网友:
一段一段测

网友:
我的CSAC 路由器,
上次也是电源短路,
我查到了,
是2.4G功放芯片旁的小电容,
短路了,拆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