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华为的小灵通

楼主(2022-06-01):
  型号:A318+以下参数来自百度:
内置振动
输入法 中文输入
信息功能 中文短信:支持
短信群发:支持
通讯录200条×2项,,50条已接+50条未接+50条已拨
铃声 20 首,和弦铃声
内置游戏 3 个;贪吃蛇、猜数字、金扑克
时钟 显示日期
话机通讯录 200条×2项
通话记录 50条已接+50条未接+50条已拨
内置游戏 3 个;贪吃蛇、猜数字、金扑克
待机图片 6 个
FM收音机 不支持
内置游戏 3 个;贪吃蛇、猜数字、金扑克
日程表
闹钟 单次闹钟/每日闹钟

非常小巧的一个小直板。放手里把玩非常好。
数字按键是软的。底下覆膜已经掉了一部分。
功能完好,当年为了给3G让路,牺牲了小灵通。

背面螺丝孔用胶塞填堵,在那个非智能机的年代经常使用。

可拆卸电池。这么多年了,有点鼓包,容量也不行了。

电池下面2个t5螺丝,胶塞里面一个,一共三颗螺丝固定。卡扣很好开。

双层主板设计。转子震动马达固定在后壳上。充电接口在底部,跟诺基亚一样,圆形设计。

主板正面,锅仔片贴在主板上。直板机的经典设计。

双层主板屏蔽罩焊接在一起。

东芝的主控,夏普、三星的存储。

射频部分就不拆了。焊上的,懒得动风枪了。

复原,开机。华为帅气的logo。

贪食蛇游戏。方向键的磨损就是玩这个游戏玩的。
继续收藏着。

网友:
当年有个中兴的

网友:
小灵通网都没有了

网友A:
这是插卡机,早一些还有写号机

网友B:
当年小灵通一上市,我就买了一台,因为功率低,基站多,所以,充满电后续航不错,通话也比较清晰,我一直使用到电信把小灵通退网为止,才销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插卡机,早一些还有写号机

是的,这个是后期的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小灵通一上市,我就买了一台,因为功率低,基站多,所以,充满电后续航不错,通话也比较清晰,我一直使 ...

我这个也是用到最后运营商退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插卡机,早一些还有写号机

我用过的是写号机,UT斯达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的是写号机,UT斯达康

UT小灵通里面的苹果般存在

网友:
UT靠小灵通年赚230亿

网友:
我的UT318用了10年,退网了还保留了小灵通号,话说小灵通是我最喜欢的移动通信设备,重量轻,续航长,通话清晰,无延迟

网友:
小灵通还有一个组群功能,一直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D:
电池和英华达的排版很像,应该两家是找的同一个厂代工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和英华达的排版很像,应该两家是找的同一个厂代工的电池

不大一样。你这个看上去有点想诺基亚bl系列那种圆边的,华为的这个是直角的。

网友:
我家后来的小灵通还可以连接带无绳电话功能的座机,当无绳电话使,只是我买不起无绳电话。
电信太小气,无绳电话都不送。
话说你们家当年座机要买么?我们这有来电显示业务的都会送座机,然后坏了可以免费换,没坏也可以去再要一部座机,基本上是每两年一部,也就是你拿了座机后,要在网两年,不能退网。
来电显示我记得好像单位还有补贴,反正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补贴了几年,移动号码还有一个集团网的业务5元,单位会出这5元钱,以前每月先扣自己的,然后会有一个5元话费进帐,后来单位都解散分流了,这费用就慢慢的不收了,也不会有5元入帐了,但集团网功能还在,通话时长内继续免费。移动当年也就办了两件好事,还有一件就是在网用户充200话费,保证话费不用完不退网,就能拿一部诺基亚手机,好像还有其它型号,充的多,拿的手机要好一些,反正和直接买差不多钱,不用办卡,不用提档套餐,一点套路也没有,不绑定IMEI。
后来的充值拿手机就有门槛了,套路多多。

网友:
当年的华为还只是华为

网友E:
小灵通还没传呼机的在世时间长

网友:
当年我这边的小灵通手机没有插手机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灵通还没传呼机的在世时间长

小灵通退网很可惜。。

网友:
话说这东西费用是很便宜,就是出外信号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