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匕首牌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2-06-01):
PDD上9.8元包邮买的,拆开给大家看看一下做工

网友:
最近感觉好多东西涨价了,此款我买的4元,刚才去看了14.4元了,其他店都涨价了,

网友:
各种奇怪的品牌名字

网友:
4054也行 就当买个模具

网友:
集成度可真高,就一颗4054充电管理芯片加几个电容电阻。

网友:
里面好精简啊!

网友:
取决于你的充电头输出电流

网友:
性价比不高

网友:
真是匕首啊,我还以为是小刀呢

网友:
弹簧的电阻会不会很大,我买了一个类似单槽18650充电器,改C口的4056小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款路过帮顶

这类你说220v插头款好还是usb插头好,想听听你的想法

网友:
不错的说,改TP还有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你说220v插头款好还是usb插头好,想听听你的想法

这个不好说,关键看电流强度,像匕首这款,电流不大,充电慢些,属于低端充电器,优点是如果好的充电头,滤波好,电压波形好,对电池有好处。
220V如果做工用料好,应该效果好于usb,用usb没看什么是高档的,相反220有不少高档充电器。
低端220降压和保护可能还不如usb

网友:
这价位,独立充电芯片,能用上还可以。

网友:
可以不太贵谢谢分享

网友:
导轨缩水成塑料,以前金属耐用些。看里面空间,USB和220伏应该是公版。

网友:
图片的清晰度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