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esp8266模块,做块arduino板

楼主(2022-06-01):
为esp8266模块,做块arduino板
贪图便宜,买了这种8266板,需要自己画电路板

上铁板烧,烤下模块,注意看,下面有块方形换地,不在下面烤,拆不下来

打好的板,还有不少错误

焊接完成,不能细看,手工太差

天线是旧笔记本上的,太长,板子上也放了个天线,不高兴焊了,先用着

楼主:
预留二楼,备用更新

网友A:
现在各种单片机价格贵的离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各种单片机价格贵的离谱。。。

是吗,arduino也涨价了?

网友:
还是拆件便宜,就是麻烦,有时候时间也是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吗,arduino也涨价了?

前几天刚买了一块arduino nano,35块1,不知道以前多少钱,我估计最多十几块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各种单片机价格贵的离谱。。。

自从疫情开始IC涨价我也失去了DIY的乐趣,不到5元的STM32103C8T6和ATMEGA8A、1.2元的STM8S003f3p6将永远成为过去,疫情开始到现在就买过一块ESP-12F+OLED+DHT11+USB-TTL的小板子了解了下arduin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买了一块arduino nano,35块1,不知道以前多少钱,我估计最多十几块吧 ...

是的,涨的厉害,刚看到

网友:
没想到模块底部也焊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买了一块arduino nano,35块1,不知道以前多少钱,我估计最多十几块吧 ...

对。
不过ESP8266的板子没涨。我现在尽量避免用Nano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从疫情开始IC涨价我也失去了DIY的乐趣,不到5元的STM32103C8T6和ATMEGA8A、1.2元的STM8S003f3p6将永远 ...

ESP8266的价格,基本没变。
我常用的D1 Mini的那种模块就10元。

网友:
我记得以前买的arduino uno ch340G的才十四元还包邮,现在一看价格翻了2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ESP8266的价格,基本没变。
我常用的D1 Mini的那种模块就10元。

我这个成本在5元左右,模块2.5元,十片25元,邮费6元,340G 1元,其它1元

网友:
我现在直接用esp8266 node模块在arduino下开发。不得不说,arduino开发相对stm32和stc更快捷,更适合做方案验证和算法类学习

网友:
现在,esp32 esp8266 还好吧,拆机件也有不少。

楼主:
为esp8266模块,做块arduino板

为esp8266模块,做块arduino板修改BUG,最新打板文件

网友:
好大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