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了安全,建议把手机SIM卡的背面那长串数字刮掉了,并且设置PIN密码

楼主(2022-06-01):
根据ICCID反查手机号码的五种终极方法。。。。

别人会根据它查到你的手机号码,和用户姓名

楼主:
设置PIN密码,,,,这个更重要。

有的熟人,把你手机卡取下来,开很多金融,贷款方面的。然后再悄悄还给你。

网友:
现在手机比身份证更危险

网友A:
刮了也白刮,iccid系统默认就能识别显示,设置pin码倒是可行。

网友:
有卡了,直接拨个电话不就显示了么?

网友:
玩不来那些,我手机从来不借给别人。

网友:
我用的还是很多年前裁剪过的4G卡。

网友:
科技的进步,也代表着犯罪人的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了也白刮,iccid系统默认就能识别显示,设置pin码倒是可行。

你进不去系统怎么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进不去系统怎么看啊?

反正你是对的,我也不去说用设备读了,毕竟没尝试过

网友:
现在没有隐私可言,到处都要你的信息。

网友:
丢手机比丢SIM更危险

网友:
设置PIN密码确实更重要,问题是设置后没防住别人先自己忘了

网友B:
对于内行人来说,PIN都不顶用,,PUK码可以重设PIN,,    在移动的APP里面可以查到PUK码。

网友:
层层加锁,最后自己也忘记了。。。。。。

网友:
君子不用防,小人你防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内行人来说,PIN都不顶用,,PUK码可以重设PIN,,    在移动的APP里面可以查到PUK码。 ...

打10086,10000也可以得到。。。。

楼主:
所以,这个是运营商一个漏洞。

网友(2022-10-10):
ICCID现在还能查到手机号???

网友:
联通和电信的手机怎么设PIN码?